[問題求助] VA 720 更換通用高壓板亮度不能調整…

楼主(2010-04-06):
求助各位大大…
在下有一台VA 720高壓板故障…
上Y拍買了一個通用高壓板更換…
更換後就可以正常開機…
但是卻發現亮度變成無法調整…
使用的高壓板是SAQCN的SQB-410 VER 1.0…
PIN腳標示為 VCC VCC ENA BRI GND GND …
不知道這會是什麼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亮度調整是BRI啊!
有沒有接錯呢?

网友:
我記得那2條控制線接反了~~~~畫面不是太亮就是太暗...在反接就好了....
只是~~有的亮度真的無法調整~~~~~~~

楼主:
我有確認過了控制線是接對的…
因為我有把on/off跟adj反過來接試過…
結果變成燈管關不掉而調高亮度變成關掉燈管…

网友:
接線正確無誤之下,就需要電表侍候
按壓按鈕,量測AD-ADJ有無電壓輸出
判斷高壓或是AD板

网友:
1.就我所知市面上販售的通用高壓板~~多沒有bri 亮度調整功能

2.退而求其次~~你只好用Windows 內部 顯示卡 來調整亮度吧

网友:
其實自己不會用的話,送修比較簡單,
現在維修收費4,5佰的一堆,
對方自然會幫你處理好一切,

楼主:
賣家給我回覆…
====================================================================
對比的調整是AD板在控制,無關高壓板,亮度的調整舊的是AD板送出不同的電壓給ADJ腳位去控制,一般是電壓低亮度高,所以不接是最高的,但範圍每家AD板不儘相同,有的是最暗到最亮是0-2.5V有的是0-3.3V有的是0-5V,有的甚至是相反控制的,新一代的設計都是AD板直接控制液晶的透明度,去達到調整亮度的功能,較快且不傷高壓板和燈管(常調容易故障),所以有的高壓通用板都取消了亮度調整功能。調到某一數值會沒畫面,就是數值超過範圍要改範圍還要用電阻去分壓,一般是建議取消(不是新的或是高亮度的面板,一般算舊的都不會太亮,不接就是最亮,沒有人需要再去調暗的,真的要調去調對比亮度也會有差,或用顯示卡的功能去調,跟客戶說一下就可以,沒有什麼影響的
====================================================================
所以這一片高壓板應該是沒有調亮度的功能了…

网友(2010-12-03):
這片通用高壓的亮度調整是0~5V

如果你的AD板亮度控制是0~3V就有可能不夠亮..

网友:
因為通用就是提供最簡單的功能(點亮),所以難免會有不適應原有螢幕電路的情形,故盡量原板修復,逼不得已再上通用零組件

网友:
我有確認過了控制線是接對的…
因為我有把on/off跟adj反過來接試過…
結果變成燈管關不掉而調高亮度變成關 ...
引用 网友B:

您的確認是對的.on/off跟adj反來接過來接>>>多數高壓板不會點亮燈管(也有低電位觸發),8# 說的真專業,使用過的高壓板(多久....沒數據)常調容易故障

网友:
就我所知市面上販售的通用高壓板~~多沒有bri 亮度調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