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ANNS.G PA192A

楼主(2010-04-06):
HANNS.G PA192A 這台是回收場買的拆開後, p+i的2次側的電容c219 c10 c11 以及470u 1000u爆了,還有f2(電阻型)斷了
將2次側電容全換 f2也補上後要測試
但問題來了?
1.ac plung 不是普通型的(米老鼠型)手頭上沒這種線只好拆電源插座給他焊上,測電壓12v 5v pn-on bri都有 ,接上液晶,上電後所有動作正常

网友:
請參考 第三張圖
http://mypaper.pchome.com.tw/foru4u/post/1320473354
請各位先進提供援助
1  RED    Red Video  75 Ω, 0.7 V p-p
2  GREEN    Green Video  75 Ω, 0.7 V p-p
3  BLUE    Blue Video  75 Ω, 0.7 V p-p
4  ID2    Monitor ID Bit 2
5  GND    Ground
6  RGND    Red Ground
7  GGND    Green Ground
8  BGND    Blue Ground
9  KEY  -  Key (No pin)
10  SGND    Sync Ground
11  ID0    Monitor ID Bit 0
12  ID1 or SDA    Monitor ID Bit 1
13  HSYNC or CSYNC    Horizontal Sync (or Composite Sync)
14  VSYNC    Vertical Sync
15  ID3 or SCL    Monitor ID Bit 3

网友:
印像中曾經有某位大大發問過,但忘記在哪一帖了,要稍微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