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260w-NT 過電不開機 橘燈恆亮

楼主(2010-04-06):
拆開後量測 確定電源板無故障  5v 12v 24v 均正常

電源板一接上 AD板 就開始輸出 24v 這邊應該就不正常了吧!待機應該只有5V會輸出.

大約的量測周邊的1117及MOS 都有輸出 沒有異狀,也將兩個BGA的IC做過補悍。

沒有方向處理,請各位大大指引一下方向...

13.83 KB, 下載次數: 163

网友:
tony大,正常待機power會送+5VSB過去吧!
出現24V,那其他不知道的有沒有跟著出現,有可能AD板上的on/off處於低態,只要一上AD,就會馬上出現24V,除非24V是待機(但也很奇怪,不太可能。)
可以沿著on/off往回抓線看看。

网友:
挖哈哈哈哈~~~~一樣的問題~~~~跟我那台東元一樣的~~~~
目前改公版...但遇到高壓版也掛的...正在尋找高壓版中.....
這一批的板子~~~BGA那顆IC很容易掛....再來就是主控IC~~~~~
因為~~~所有電壓檢測~~通通正常........

對了~~~先檢查按鍵有無問題....有可能分壓電壓出問題也會.....
按鍵接觸不良也有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電壓量起來感覺都沒有問題,按鍵檢查過了確定沒有問題,觸發訊號也有。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空載時僅輸出5VSB,一接上AD版就觸發開機開始輸出5v 12v 24v .
但還是沒有開機XD

网友:
回复 网友C:

難道真的要如同shunxing大說的......改公板嗎?
接上AD馬上啟動,那麼真的要找on/off的控制線了。

网友(2011-01-23):
請來我也遇到這情況有救嗎

网友:
請問這台有處理OK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