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75 xb 跳28 34

楼主(2010-04-07):
這規格不太懂 ~好像是水貨板子 ~
跳 28 34 沒有畫面 ~...這要如何去找 ~它的 ~BIOS 相關資料 ~
還有 CPU 如何看 我也不懂 ~好像是工程板子
這CPU 如何看 規格阿 ~~支援一般的 板子嗎?

挖 型號要如何看阿 ~

挖 型號要如何看阿 ~

楼主:
恩恩 ~BIOS 放電 ~好囉 可以開機囉 ~跑 ~12 進入 XP都正常 ~
朋友拿給  電腦公司 說 ~主機板壞了 ~(拿來時的確不能開機 跑28 34)
還真好修阿 ~只要 BIOS 放個電 ~哈哈 ~收工..
已找到新的 BIOS 更新完畢 熱機

Intel英特爾D975XBX主板最新恢復BIOS BX97510J.86A.1487版(2007年9月7日發佈)這是Intel為其最新芯片組主板的推出的BIOS恢復文件Recovery BIOS文件。Recovery BIOS是Intel針對BIOS刷新失敗問題提供了新的恢復方法,並且已將這項技術廣泛應用於新出的主板當中。首先需要準備一張已經被格式化過的軟盤,把Intel提供的恢復版BIOS拷貝至軟盤,把BIOS設置跳線帽移動至恢復BIOS位置(詳細方法請參考主板說明書),啟動系統大概2-5分鐘後BIOS恢復工作即可完成,在這期間是沒有顯示輸出的,恢復工作完成之後,系統會自動關機。新版BIOS更新如下:1.升級了對處理器的支持。2.修正了IIA或者ITK不能正確設置啟動順序的問題。3.解決了當刷新一個大容量BMP LOGO後,會導致啟動出現故障的問題

网友:
975的真高檔!
還是intel原廠的板子耶!
那顆CPU,是工程版的不鎖倍頻.....配這塊板子,可以大超特超的超頻一番!

网友:
稀有真品!忌妒大大

网友:
INTEL的板子
蠻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