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 T905畫面異常

楼主(2010-04-07):
BENQ開機無訊號時畫面多一排"F V1.09"紅字
接上訊號可正常顥示
但按鍵完全無動作(按完開機後)
請教各位先進這是哪裡出問題

网友:
先爬一下文找資料.你這樣個位大大不知道怎麼回答你的.你要拆開自己動手修有問題.提出來大家才能幫你

楼主:
己爬過文
找不到類似的情況
東西全折開量過
電源輸出正常
面板己用公板測試過也正常
懷疑是ad板問題
只是不知道從哪個方向去下手
補一下圖...

楼主:
搞了一晚...
終於找到問題了...
按鍵的問題....
2棵按鍵換掉就好了.
晚一點整理好再把詳細情況po上實際維修範例

网友:
按鍵故障,正好進入了工廠模式.
F=FACTORY

楼主:
原來是剛好進入工廠模式
功力果然還是不夠深厚
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2棵按鍵是那2棵?剛好進入工廠模式!

网友:
BenQ進入工廠模式方法一般是:
在關機狀態下,MENU KEY+EXIT KEY同時按住,接著按下POWER KEY,
等待開機之後放開所有按鍵,接著按下i KEY,就會進入工廠模式.

楼主:
我壞的那2棵按鍵正是MENU和EX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