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4GE-VM BIOS設定無法記憶

楼主(2010-04-07):
參考過典型的CMOS電路,發現這塊版子的電路不太一樣
想請教各位大大這類的主機板是怎麼記憶CMOS資料呢

BIOS附近的電路

跑線狀況

有點變色的1K電阻

不知如何查DataSheet的零件

网友:
大大您好,在這樣的情形下,要先確定電池座沒有問題喔!
再來就是針對電池座打對地阻值,看有沒有阻抗偏低的情形。
這是一章節錄下來的BIOS電池保存電路,可以參考看看。
遇到這樣的問題,如果排除電池座故障,多為電容漏電所造成的。
您拍照的那顆貼片電晶體,板子上還有沒有一樣的呢?這一般多為BJT電晶體,可以拆下來做確認,至於1k歐姆的電阻,同樣也可以拆下來做確認(畢竟懷疑它了,何不拆下確認呢?)

楼主:
主機被領回去了 沒得研究啦
只是先換顆電池先撐著囉

网友:
遇到這種問題...以後把電池裝上~~~
測量32KHZ的電壓...只要有0.8V~~~就可以記憶資料...
若有0.8V還是沒有記憶...那南橋掛的機會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s大提供寶貴的經驗
改天拿片主機板來測看看是不是這樣

网友(2010-12-21):
回复 网友B:

  大大您所指的OSC 是 32.768M的震盪器嗎?

网友:
回復  shunxing

  大大您所指的OSC 是 32.768M的震盪器嗎?
引用 网友C:

    ...32K跟32M...差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感謝大大
剛剛小弟有看到了
大大只的應該是2F大大圖中RTC 晶片 上的 震盪器對吧?

网友:
回復  shunxing

感謝大大
剛剛小弟有看到了
大大只的應該是2F大大圖中RTC 晶片 上的 震盪器對吧? ...
引用 网友C:

    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