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erver板維修!

楼主(2010-04-07):
想請問有維修過Server主機板的版友們,你們維修的方式跟維修一般PC主機板的方式都一樣嗎?但Server板都是Xeon雙CPU居多那查找問題點好下手嗎?因為最近想維修一下公司內過多的IBM主機板,所以特來請教!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沒修過server的板子(應該是說修的板子沒有很多,也根本不會有機會碰到server..... ),但基本的架構還是會跟一般的PC差不多。
雙處理器,會有橋接晶片,若非遇到那顆橋接晶片掛彩、某顆CPU的reset不見之類的特殊情形,修法大概跟一般PC類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