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鑫Shuttle Power處理時遇到瓶頸...(PC50I3200)

楼主(2010-04-07):
昨天從朋友那邊拿到一顆浩鑫準系統的power, 故障狀況是完全不過電

我拆開之後, 先目視, 發現有一顆IC整個噴掉, 連型號都沒辦法辨認= =

它的位置上標示"UA1", 8 pin的

有哪位先進有接觸過這顆power, 知道這顆IC是什麼嗎??謝謝

网友:
其實你可以焊下散熱片, 以便拍的更清楚! 不會弄壞 Power 的! 你放心!

你看看這個廠牌圖案跟你那顆像不像?(等手上有同樣產品的大大回答你吧!)

另外發文請依版規在標題標明廠牌與型號! 謝謝!

178.73 KB, 下載次數: 65

633.83 KB, 下載次數: 56

网友:
HI 大大
ic會炸成這樣,建議跑線檢查相關的零件,不然只換IC上去,只會在炸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