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BENQ T905

楼主(2010-04-07):
潛水潛了那麼久
也上來分享一下
這狀況應該蠻多人知道了
不過這對同樣是新手的我應該蠻有幫助的~
還是分享給大家參考~

狀況:開機無訊號輸入畫面會多一排F V1.09紅色字樣
   輸入訊號時,顥示正常,但按鍵完全無動作,
   (按電源鍵可正常開啟,但開機後按鍵則不能用)

AD板紅圈處為按鍵按腳位,由上至下分別為
1:接地
2:AUTO
3:LEFT
4:LED
5:LED
6:PW
7:ENTER
8:RIGHT
9:EXIT

按鍵腳位2.3.6.7.8.9正常都需要有3.3V輸出
一開始接上按鍵板後,7和9卻無電壓輸出
開機就會出現上面的畫面
但離奇的是按鍵焊下來測量都正常
換上新的之後,接上按鍵板
測量7和9就有3.3V輸出了
一切恢復正常
開機也不會有F V1.09字出現了
至於按鍵的情況.我也不曉得為什麼
大概是我的功力不夠深厚吧

网友:
把有問題的微動開關再找出來測看看. 測量微動開關最好用二極體嗶嗶檔(測導通狀況)及電阻檔(測是否漏電流)測試. 比較好的和壞的開關就知道了.

http://bbs.pigoo.com/thread-20065-1-1.html 範例中S大直接用電阻檔測, 參考看看.

网友:
恭喜修復完成
又是按鍵問題

网友:
能修好就是不錯囉n_169|  ~恭喜修復 ~恩恩 又多一件   阻礙資訊業發展的 好事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