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P C R三大量測

楼主(2010-04-07):
各位大大我是一個新手,對於P C R三大步驟不是很清楚煩請各位清楚的大大給我幫助
幫我了解如何測,及測的步驟謝謝!

网友:
如果沒有去新手區逛逛當然很難上手
就算沒逛也要看看本區置頂的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9-1-1.html
這是主機板開機流程

基本上.
先看P 該供電的要供電而且需在正常範圍
而P沒問題就得要看 C 時脈是否有輸出或是振蕩晶體是否有正常的電壓
最後R 觀察是否有產生, 或是永遠高電位 或是永遠低電位

每一項都可以延伸出許多的問題....

所以這位施主, 您還是去新手區逛逛比較好唷

网友:
發這問題時可想之你一定沒有使用過搜索功能,在板上一堆人在問,隨便打也有一堆答案。
http://www.google.com.tw/search? ... =%E6%90%9C%E7%B4%A2

也許內容不是你要的,但只要慢慢的找慢慢的看總是會看出個答案,沒有一步登天的方法。如果有..那人人都是W大了。
要幫你了解如何測及測的步驟倒不如你自己去了解,因為講了一堆你還是不會懂。
總之....先去爬舊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