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購買高壓探棒(高壓衰減棒)

楼主(2010-04-08):
如題...想用電錶加裝高壓探棒,一般用途只用在高壓線圈測量,不知有人用過嗎?類似

這東東好使嗎?謝謝..

网友:
可以買一顆功率大一點的10M線繞電阻與電錶串聯嗎??
誤差好像差不多~哈哈(異想天開)

网友:
探棒沒有標示輸入阻抗
測量高電壓低電流時
準確度可能會有誤差

楼主:
回復 2#

是有想過用土製方法,但考慮安全性的問題

回復 3#

怕有廣告嫌疑所以不敢貼廠牌,小弟也沒接觸過,純粹抱著學習研究...

台灣製

中古外來品

現在問題是這種東東可以用在三用電錶上嗎?

小弟用的電錶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這個應該可以用的 !!

以前我們公司量 CRT 高壓也是用這種的 ! ! 配上一只三用電錶

只是我不知道規格寫的 AC (50/60HZ) 這樣其他的頻率不知有否差別 !!

网友:
高壓探棒並不常用,能夠克難省一點錢也是好。

我都是直接在原電表探棒上直接串聯上一顆大電阻,電阻的引腳直接繞成螺旋狀就能套在探棒的金屬針上而不會掉,這樣就能直接拿原電表探棒當成高壓探棒用。如果還是擔心會被電到那就在大電阻上套上絕緣管子(玻璃或壓克力)好了。

電阻的阻值與該電表的內阻要先用另ㄧ台電表來測量先,再算出電阻分壓衰減倍數後就能夠測量了,電表測量出的讀數再乘以倍數就是精確的高壓電壓值了。
市售的高壓探棒能夠在電表上直讀,因為分壓值都是10的倍數。如果您能湊到剛好的電阻值當然也能夠以10的倍數來直讀。

网友:
play兄...

你竟然也在注意高壓棒...
我也找了一陣子...

再等個2個星期如何....

我注意的不是那支....

到時看我會不會po一個電表燒壞文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電錶燒壞文..,真的要小心,上千伏的高壓電起來真的會很爽...

高壓衰減棒不是我要用,是我一位朋友問我,因我也未曾用過,

所以po上來請教,他要買來測量液晶顯示器的昇壓變壓器用,

我跟他說過用阻值比較有時就可判斷出來,用衰減棒可能不太適用...

因為背光過壓保護會有一~二秒時間測量輸出電壓,但過流保護只是

一瞬間會很難測,至於背光ic 直接接地破保護法我就沒教他,等他技術

成熟點再點化他,以免發生不幸..

非常期待你的電表燒壞文喔..

网友:
其實高壓表筆....一搬維修根本用不到......
在那一瞬間的保護~~~~~除非有高速的電子紀錄器....不然...
你也只看電壓升上來~~~~然後還沒達到所需要的電壓就保護了.....
除非你要強制啟動高壓...否則~~~~根本無用武之地......

PS~~~用的到的...也只有研發人員...與工廠的檢測人員

网友:
以前讀書的時候實習課有用過
有一種還可以選X10或X30的不過好像不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C:

k 大寫的很好, 有機會做實驗看看! 其實熱縮套膜絕緣應該可以吧? 我想燈管也是包熱縮套膜!

(看來大家在修高壓時, 都蠻想用電表量一下!)

网友:
我會想到高壓...就是因為我當時那台電漿電視掛掉....

這陣子一直在逛濤寶,才又想起來,
早就有打算買個便宜的電表&高壓棒來玩玩...

沒關係,我來玩便宜貨試試...
給我一些時間...我到時會買來試試...
燒了就算了...反正便宜貨...沒差.....

网友:
這個東西是有衰減幾倍的,有10倍,20倍,50倍的,看要用在那方面的,要用到這個東西可見電壓都很高,要小心哦,衰減完才可用電表去量,不然電表不只冒煙,還會炸給你看

网友:
看到這篇我才想到我有一台高壓絕緣測試器,有類似的高壓絕緣棒但是內部沒有大電阻。

有興趣的人請看http://bbs.pigoo.com/thread-2013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錶燒壞文..,真的要小心,上千伏的高壓電起來真的會很爽...

高壓衰減棒不是我要用,是我一位朋友問我,因我也未曾用過,

所以po上來請教,他要買來測量液晶顯示器的昇壓變壓器用,

我跟他說過用阻值比較有時就可判斷出來,用衰 ...

雖然跟之前說的有一些差別....

我還是PO出來了n_067|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e%3D1&frombb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