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1640開機當掉後無法開機,無啟動程序動作了

楼主(2010-04-08):
大大你們好:
   這台是ACER Aspire1640機種 CPU:Celeron E1200 內建顯示
   我的問題是:無法正常開機,電源開關按下去後,只有風扇和HDD AND DVD有運作,
使用power測試器結果:
+5V(5.2V) +12V1(12.2V) +3.3V(3.3V) -12V(11.9V) +12V2(12.1V) 5VSB(5.2V)
RAM旁的電容[碰龜],所以更換囉!

CAP

CAP
這是更換後的圖片
但是,正常開機後約5分鐘後就當掉了,畫面有時候會變這樣

LCD

LCD
螢幕有信號進來,卻一片黑
之後再開就回復先前未換電容的狀態了.
注意!!如果隔一陣子再開機,卻可以開機一下子,然後又不行了.
請教高手們,小弟該如何下手檢查比較能找到問題點呢?

CPU POWER

CPU POWER
CPU 供電部份是否找查的第一可能呢?
該如何查察測量?
第一次發文發問,有不妥之處請不吝告知,小弟必改進,謝謝!

网友:
 圖太大啦~請改成800*600....

有上除錯卡先看看CPU有無工作嗎?
ACER通痛...有電源無畫面...壓壓CPU和南北橋..清RAM金手指...CMOS放電和PIN腳清一下...說不定就會好了。

网友:
你有插顯卡嗎?有時候是顯卡壞了?
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一擦

楼主:
謝謝!阿水大的建議,晚上回去我會是看看,再報告狀況

也感謝!changokk大,我沒有插顯卡ㄜ!

楼主:
請問大大該如何改成800*600
要看哪裡的文章呢?
我找不到耶!
是否可以將發表的這篇圖片改小?
還是要另外再發表一篇呢?

网友:
在首頁有一個"新進朋友注意事項"裡. w大提供一個"微軟縮小圖片工具"我是從那邊來的

楼主:
感謝各位熱情地指教告知!後來我有找到更改的方法了,
圖片已經做了修改(OK!)

報告一下!晚上測試狀況:
使用偵錯卡跑機,剛開始還是一樣,無法開機

NO Signal

NO Signal
只有一個點而已
把散熱片搖一搖之後

N bride

N bride
是北橋吧
變成這樣

post 00

post 00
可正常開機了
那該如何處理才能正常運作呢?

网友:
需要加焊一下北橋芯片,芯片空焊了

网友:
恩恩,同樓上所講 整合橋空焊了.

加焊吧!

楼主:
感謝大大的幫忙!
北橋這邊的問題沒錯
今天休假所以早上就趕緊來弄
結果才發現,北橋要重銲,那是粉專業的工作
先拆了散熱片來看看,哇~依我目前的程度,還得再努力很久才有點可能吧
先爬一下文,看有沒有大大討論過呢?大部分北橋重銲的事情,都會去請專業人士協助,
因此,小弟先把晶片(北橋)上面和旁邊的chip電容加銲一下,試試囉!
目前,開機還正常,先跑機和開關機,順便給它搖一搖看看是否正常.

楼主:
大大們:
  跟你們報告一下!天底下哪有那麼簡單的事,
我還是找ㄧ找台中哪裡有誰幫人重銲北橋的?
費用會很多ㄇ?這樣比較好吧!

楼主:
週六去問了一下專門維修電腦的商家
結果,沒有幫人重銲北橋的,有一家老闆還說:你應該問不到的吧?最好回原廠
問問看,過保要不要幫人修這個,費用可能要1000元喲!
唉!請問大大遇到這個問題,該找誰處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00元 建議你不要用囉 ~775板子一片 ~很便宜 `
還有3年保固 ..
若是板子變形導致 ~空焊 也活不久 ~.

网友:
1千?有保固嗎??有保證修的好嗎???
我看過網拍的~~~處理一次要價800...而且是不保證好壞...
就是幫你加焊的工錢就要800元了......

楼主:
謝謝carzy1kimo大和shunxing大的建議,
重銲不保證結果,那花這個錢就等於浪費掉了.
有找到一塊新的板子才1450元(微星G31TM-P21)
還是換新的比較長久,而且還有3年保固.

另外,看完[水大]的{華碩A8M 筆電零件代用料找尋 [1PS70SB46] 4/8 燒燒燒~~又燒了} 維修歷程,真是精彩獲益良多,
都是高手互相提供資訊與對策,
小弟實在不敢在那邊回文,
因為經歷淺無法提供建言,
所以就電電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議更換P5KPL-AM  ASUS的比微星的好一一送修也比較快

网友:
因為拆下來要整理完,,再焊錫球 再重新焊上,,建議找朋友 有熱風槍 烘烤看看,,如果還是沒辦法 就算了 不修

楼主:
感謝大大的建議!
小弟打算當成廢板來自己弄弄看,
當然,要先找些資訊來充實一下,有成效的話,
再po上來報告一下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