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K8N Neo2 主機板保險絲燒得焦黑~求救~

楼主(2010-04-08):
大家好 第一次來到這個網站,覺得這個網站真是個寶庫阿~~

小弟的MSI K8N Neo2(MS-7025) 有個保險絲燒掉了,完全無法開機

由於燒得焦黑,根本不知道要換哪個型號,煩請大家幫忙告訴小弟型號 感恩

與主機板相對位置如下

网友:
跟cpu附近依樣在電容旁.因該是p150還是p160忘記ㄌ..

楼主:
cpu附近的是 p150 接下來就等著去買材料了

网友:
補上保險 記得量一下 看看沒有沒有其他故障點 ~免的又燒囉~.

网友:
保險絲燒掉,是發揮過電流保護功能,
如果不先找到短路點,直接換新,只會多燒保險絲.

楼主:
這個主機板在保險絲燒掉之前,偶而電腦會當機沒辦法動作
接這是偶而無法開機,再來是保險絲燒掉,無法開機~~

今天換了保險絲發現風扇會轉了,但還是開不起來
接下來只能爬文 來解決問題囉...
謝謝大家的幫忙

這裡真是個好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