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牌MP4喇叭無聲維修

楼主(2010-04-08):
這是小朋友的國中同學的MP4,喇叭沒聲了,帶回來要我看看.
量測喇叭接點有12K左右的組抗,有問題,插下喇叭量測,果然,喇叭壞了.
找一個好的喇叭(正常喇叭應該只有幾歐姆的組抗).
換上後,完修.

网友:
修好了跟小朋友說
收你四個小朋友的錢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這樣好,這MP4根本不值多少錢了,我也不知怎樣收錢.100塊???
就讓小朋友去交交朋友,做做人情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這樣好,這MP4根本不值多少錢了,我也不知怎樣收錢.100塊???
就讓小朋友去交交朋友,做做人情吧.

那顆喇叭全新的也要60幾塊錢吧...最貴的100元都有....
我好奇的~~~~喇叭不一樣~~你怎摸裝進去的???
這種東西~~我都收基本工資~~~300元.....

网友:
有時幫修東西真的不知該不該收錢
真迷惘

网友C:
 我有幫我妹妹的同學修耳機.......(她拿之前淘汰掉斷線的耳機來殺肉,給我修她送修喇叭壞掉的耳機)
壞的情形是,常常把音量開到最大,結果把喇叭的線圈給燒斷了。
修好了之後..................我沒收錢.............給了我三塊巧克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幫我妹妹的同學修耳機.......(她拿之前淘汰掉斷線的耳機來殺肉,給我修她送修喇叭壞掉的耳機)
壞的情形是,常常把音量開到最大,結果把喇叭的線圈給燒斷了。
修好了之後..................我沒收錢............ ...

那天應該是情人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顆喇叭全新的也要60幾塊錢吧...最貴的100元都有....
我好奇的~~~~喇叭不一樣~~你怎摸裝進去的???
這種東西~~我都收基本工資~~~300元.....

厚度差不多,雖然大了一些,但這個空間還足夠.也是原本喇叭的地方.
新的MP4 2G也不到500,又是小朋友的同學,小東西真的還不知怎樣收錢.
以後就如S大一樣收個基本工資,補貼一下煙錢吧.

网友:
  謝謝分享維修經驗,小朋友的朋友,那個只能賺面子沒有錢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顆喇叭全新的也要60幾塊錢吧...最貴的100元都有....
我好奇的~~~~喇叭不一樣~~你怎摸裝進去的???
這種東西~~我都收基本工資~~~300元.....

只要您不收費,就會一堆人拿一些〝資源回收品〞給予您修,好像~當我們是外勞,

˙黑店˙的作法是~告訴客人壞掉是那個晶片、 收個 4~7百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只要您不收費,就會一堆人拿一些〝資源回收品〞給予您修,好像~當我們是外勞,

˙黑店˙的作法是~告訴客人壞掉是那個晶片、 收個 4~7百元。

可惜~~我不是黑電~~~~~~那種東西也不可能收到那摸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