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RC415T-AM不跑碼會間隔4秒會自動復位?

楼主(2010-04-08):
已測量過cpu電壓0.95v(775),cpu pg 1.2v,復位1.19v,ddr2主電壓1.8v,還有一組3.3v。南橋有量到1.2v、3.3的供電,北橋也有1.2v、1.8v、3.3v供電。此板原來也用的好好的,也是開機後要再開就出問題囉= = ,目前情形是可上電不跑碼,觀察除錯卡上復位燈會間隔約4秒就自動復位,手動短接復位針除錯卡上也會閃一下就滅,是否可排除手動復位正常,是自動復位部份出問題?請教各位大大有碰過的指引個方向,謝謝拉~

很規律的間隔4秒自動復位......

很規律的間隔4秒自動復位......

网友:
CPU方面有問題ECS有個通病CPU座常常虛焊

网友:
精英主板不跑碼要考慮CPU座空焊的問題

楼主:
我想先把空焊作為最後最壞的打算,因為現在上電最先碰到的是除錯卡上的reset會間隔4~5秒會自動reset一次,當除錯卡上的reset滅掉後快量cpu負載上的各電壓均正常,cpu的reset也會跟著高低電壓跳變,想說會有什麼東西造成主機一直在自動復位呢?

网友:
這張今天剛修過,把I/O拿起來重新植一次錫在回焊回去就OK了!

簡單判斷 用力折IO往上折或往下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試試先,謝謝tony大~

楼主:
毀了!板子玩掛了,io拆下後銅箔已斷了好幾根,我就知道...每次拆io都很少成功......
請教tony大大,你們吹io是用風槍嗎?大約幾度及吹的時間呢?
我剛試吹了快5分鐘,熱度370度,用夾子去碰io還是不動,後來還是忍不住用的力氣去夾,最後還是慘字~
是否現在較新的板都是無鉛錫的關係,所以比較難吹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無鉛的錫真的很難熔......曾嘗試拿烙鐵去「戳」IO那些腳,拼命加錫,好難熔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下方有加熱嗎?
光用熱風槍吹真的很難吹下來。
必須上下一起加熱才好拔。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898D 熱風槍 把風嘴拆掉,定圓繞,溫度約400度

約20秒左右就會起來了,拆換IO要練習...

當初不會換的時候換一顆IO要一個多小時,現在大約3分鐘.
流程如下
先吹IO直到順順的拿起來之後塗上錫油在將錫面整平,再把IO放回去
大約的對準之後開始吹,吹到IO可以漂來漂去用聶子輕輕的推就會自動定位
可以焊的原廠一樣= = 之後用香蕉水+牙刷把板子洗乾淨,在用聶子檢查每支接腳是否焊的牢靠,OK搞定.

网友:
我是用MT-100這隻拆過GA-8S661FXMP-RZ 的IO大約2-3分鐘就可以拆下來了,過程中免洗助焊劑補個2-3次以防上板子烤壞,您的RC415T-AM這片倒是還没拆它過IO,這片是ROHS的嗎?
您這片電池的問題很多,電池不足會導致不開機(完全不供電,除錯卡完全不亮).
MT-100當初NT$500元買的(附5mm風嘴)

楼主:
s大,你的方法我有試過,可是我都把io腳給戳歪了= =......

tony大好快,才20秒就.........
400度啊,我一直以為調太高會造成io掛點,看來再去找幾片這種較新的板子來練習看看^^

回P大,我拆以前478的版子也很好拆,都沒此困擾,也是像tony大一樣幾分鐘內就完事......
可是碰到現在較新的板子就只能搞壞板子......(我是廢版不夠多.....)

网友:
回复 网友C:

剛剛又修了一片,可以說是通病了...

忘記補充一點 記得拆下來的時候要重新把板上的錫刮掉 換成有鉛的錫

這片是ROHS的 比較難焊一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s大,你的方法我有試過,可是我都把io腳給戳歪了= =......

tony大好快,才20秒就.........
400度啊,我一直以為調太高會造成io掛點,看來再去找幾片這種較新的板子來練習看看^^

回P大,我拆以前478的版子也很好拆,都沒此 ...

你是遇到無鉛的嗎????如果不是環保無鉛的....
我用300度就可以取下了阿.......
如果是無鉛的...最好用助焊劑...要用耐高溫的助焊劑~~這樣才會比較輕鬆取下
千萬不能用水性的...因為~~~...還沒熔錫~~~它已經蒸發了.....

至於400度...若不是在20秒拆下....真的會掛IO.....

网友:
先在 io 上一些 焊寶......假設你只有一支熱風槍
就在板子裡下先吹一下......你會看到 io 的焊寶 在冒煙~~~
就改吹上面~~~~     這樣一下子就取下~~~~
拆io 需要練習  不能急~~~也不能用太久~~畢竟焊點很脆弱~~~~

网友:
上帶燈假負載看看少燈很多嗎?做一下參考是不是真的虛銲囉
通常不跑瑪都是cpu問題,難不成北橋有問題???

楼主:
昨天星期日又再入手一片此板,發現故障情況和上一片玩掛的情況一樣,reset會間隔幾秒的閃,初步檢測記憶體供電不對,ddr2應該是1.8v,vtt0.9v,但實際量測為2.1v ,vtt1.1v,偏高了,找了壞板換了控制供電ic apw7120後再次量測供電變成1.2v ,vtt0.6v.........偏低了,懷疑mosfet ao4812出問題,找不到料件啊...R拍只有一個賣家有賣,但一次要10顆...厚!
請問媽咪上那位大大有的,小弟想要購買....3Q
ps. 印象中好像媽咪上有人討論耶...

网友:
回复 网友D:

遇到真的找不到料件,我有可能會玩疊疊樂......之前一直想看shunxing大,看他有沒有機會玩一次。
只要不要一次進100顆,其實進個10顆當備料也是沒差,畢竟中古板子已經慢慢在改朝換代了,新板子會越來越多,用到SO8的MOS,機會也會越來越多。

网友:
4812 應該很好找吧 ~
P3 筆電 有些廠家 ~ 好像用很多4812 ~
之前看過 ~
去找 NB 拆拆看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目前檢修板子都是在練習階段,一次買10顆真的有點小貴.....但目前較新架構的板子確實都逐漸用這種dual n通道的供電場管...
順便請教s大,這種兩個n通道的mos用電表檢測好壞的方法是否就是將它看成兩個獨立的mosfet來量測就好了呢?

回复 网友F:
C大,俺就是沒有報廢筆電.......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沒有錯!把兩者當成獨立起來就可以了。
確實會蠻貴的,不便宜。
如果沒有太大的困難度,疊疊樂或許還是可行的另一種變通方式。

网友:
4812是我上次說的那科有高速二極體的嗎???
如果是的話~~~~多拆幾科比較~~~~因為~~那個會造成誤判....

网友:
回复 网友B:

IC用熱風槍在吹 我都用300度 外加在他4周塗上悍油 在用IC夾 清清一穿過去 清清拿起來VV
計的周邊要先貼上茶色膠帶VV

楼主:
最新進度,終於讓我找到壞板上有1顆囉^^,換上之後果然1.8v記憶體電壓正常,vtt 0.9v也正常,上假載再測,厚.....  reset還是一樣間隔3-4秒又自動reset....
在阿國大那買的帶燈負載終於派上用場囉,有幾個燈不太亮,已為空焊,但去比對了其它正常使用的板子,也是圖中幾顆不亮,但都正常使用中....納悶...

网友:
回复 网友H:

從這樣的情形看來,應該也不是CPU座的問題了。
會嘗試自己reset,BIOS韌體程式損毀,也是有這樣的可能。

楼主(2010-05-08):
再接再勵,現在發現自動復位後cpu上的reset及pg都是正常的1.2v,並在手動短接復位排針時,cpu及其它需要復位的設備都會是正常的低電平,直到我放開復位排針它們才又恢復高電平,但還是過約3秒就一直重覆自動復位,厚,查到這想告一段落了,如果又是cpu socket空焊,真的是.!@#$#$,為什麼都碰到硬的,我要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接再勵,現在發現自動復位後cpu上的reset及pg都是正常的1.2v,並在手動短接復位排針時,cpu及其它需要復位的設備都會是正常的低電平,直到我放開復位排針它們才又恢復高電平,但還是過約3秒就一直重覆自動復位,厚,查到這想告一 ...

我接到的板子也沒多軟~~~~都很硬~~~~~~~
現在都看情況修~~~~困難的查不出來~~~就先放棄修了
等時間比較多的時候在來玩~~~要是客戶的~~~直接放棄拉~~~~
請他買新的..或買中古良板下去換~~~會比較快~~~以免被客戶追殺~~~~~

网友:
回复 网友I:

板子有時光要找問題點就會花滿多時間了....
所以是客戶的我也直接叫他換板,然後再把他的板子A起來.....不是留起來慢慢修~~~

网友:
新手很好奇的請教,既然各點電壓正常,為何沒考慮檢查clock部分,而要直接查reset電路?不是按PCR的程序檢查嗎?還是因為某一個原因可以跳過clock部分?困惑中。

楼主:
因為當p(主板上各個供電正常後)再來Clock才會發出時鐘頻率給需要的設備,當各個設備晶片PC正常後,南橋自身PCR也正常後才會發出復位信號對各個設備進行復位,上面所討論的是cpu假載上已有PG及reset,ide及pci皆有reset(短接reset排針高低電平跳變),所以假設PCR流程已pass,問題點就是為什麼會一直規律的自動復位,大家討論的原因及我參考對岸的一些文章皆說明此板(宏X)精X代工的都是cpu socket空焊問題居多.......
以上是小弟的一些基礎知識,如不完整可請版大高手再補充囉....

网友:
感謝之至,猶如撥雲見日。進入此領域學習後,一直有見樹不見林的感覺,修為太淺,無法舉一反三,經J兄提醒,總算了解了這一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