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號:ELSA 730GT 256M 問題:有畫面但有等距離線修[己解決]

楼主(2010-04-08):
(1)請看圖1發生的狀況
(2)請問原廠的條碼怎麼看保固
-------------------------------------------------
查後還在保內,寄原廠維修後測OK

開機顯卡有線條

開機顯卡有線條

顯卡反面

顯卡反面

顯卡正面

顯卡正面

网友:
= =a

我也有一片 三四五 出品的 FX 5700 U

跟你的畫面一模一樣

你那片 應該過保了 既然是 345買的

後來爬文去看 可以修復 是卡板上記憶體的問題

我自己 手壓壓看記憶體 發現畫面會變好 = = 雜訊變少

後來就用吹風機 吹一吹 記憶體 bios 跟 進xp畫面就正常了

但試跑 3d mark 3d畫面 破的一蹋糊塗  後來就放棄了

我補充一下 你把條碼 數字 寄下來  傳 eMAIL  給 艾爾莎原廠 它可以幫你查保固期

网友:
這塊~~~跟我之前修的那塊華X的外觀怎麼一樣阿.
只差別電容不同.....我修的那片....是直接烤10分鐘~~~問題就解決了...
不會烤的~~~請不要亂來阿~~~~

网友:
這塊顯卡需要加焊一下GPU,沒有這方面的經驗還是不要亂嘗試哦

网友:
我是用吹風機慢慢吹顯示晶片,也修理過好幾塊出線的顯卡,因為怕熱風機過頭,還是新手學習中

网友:
沒錯喔 這通常是記憶體那邊 應該是接觸不良 使用熱風吹風 應該可以改善

不好弄喔  小心

网友:
三年保修。到了201004過保,看具體的情況了。有發票嗎?

三年保修。到了201004過保,看具體的情況了。有發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