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燈管問題

楼主(2010-04-09):
請問各位高手
燈管電壓是否可以去算呢
ㄧ般換燈管藥注意哪些問題呢

网友:
不用想太多

只要燈管長度及直徑相同就好了

注意焊接及燈管座的固定,小心些很容易折斷燈管或環境造成面板有灰塵。

最後組裝不要壓壞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