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亮線問題

楼主(2010-04-09):
我聽說亮線是可以修的,正想嘗試看看怎麼處理,排除panel本身的殘廢,依據說法是濾波不良,但有沒有實際的案例或資料可以參考呢?
手上有幾片是亮線的打算來動刀看看~~~
各位前輩有沒有想法可以給小弟參考的?
成功的話再貼到實例維修裡  給大家不要怕panel的問題  嘿嘿

硬幣類的黑圈好像也是同一種修法,對岸搜尋皆沒有特別的資料可以參考...XD

网友:
亮線的話要找控制的那排屏線很麻煩... 找到了也不一定修得好XD~
除非說很閒=..=' 不然一台螢幕超過半小時找不到故障點不划算

网友:
小弟我修過一台三星19吋的液晶軟排屏線接觸不良(連接液晶玻璃哪裡)
  螢幕只有左邊正常  右邊完全都怪畫面  我用手按壓發現有2條排線接觸不良
我用土砲方法  用小隻熱風槍  人家刺青再用哪一種的無溫控(憑感覺^^)
吹一吹2-3分鐘 之後用他的頭當落鐵頭平行移動壓一壓  之後就正常了
正確應該是用平頭烙鐵焊壓3-5秒修復  我看過  可是我沒有  所以就自己瞎搞
給你參考

网友:
亮線不是軟排線的問題嗎?那不好處理吧

楼主:
嗯  這一週有空可以來玩剩下的亮線面板....試看看後把結果po上來給大家參考  不管修的好修不好啦..XD

网友:
原來平頭烙鐵是這樣用的,期待實証中!

网友:
通常ACF膠黏性變異導致接點接觸不良 就算用平頭烙鐵補悍過 過一段時間問題還是會出來

网友:
對岸有人用這個東西在處理亮線僅供參考,不過一般小尺寸貼合點多且密集(要把軟排線拆下來,重新貼上去)不好對準,大的電視螢幕成功率比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