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obile01看到的(沒有廣告嫌疑)小弟疑惑了...

楼主(2010-04-09):
http://www.wretch.cc/blog/aoooa/32187796
再次聲明小弟沒有想打廣告...
前言:
有人在01找修LCD的工程師,有個網友丟了一個網址給他看,小弟點進去看了一下,好像是一篇維修實例。
裡面有提到用電表找故障點(我在廢話... ),但是他好像都沒拆零件這樣找故障點...
最後找到是因為電容掛了,但是...他好像是用峰鳴擋去測的?
確定他故障的原因是因為他沒叫...?
就小弟的知識,好像不會因為這樣就斷定"它"死掉了吧...
還是小弟...認知有問題...又或者有其他"眉角"呢???
望大大們給我一個解答~~~:on_060|

网友:
他說的是....對地短路測量....
只是....電容....那一端怎摸沒對地短路....還真神奇阿...難怪他會這樣講...
只是那篇的說法有誤....會造成大家的誤判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是在量對地阻值,但...除非是電容短路...不然...應該無效吧~@@!
而且,短路的話應該會一直叫才對
我也在想應該是跟S大說的那樣吧,他的說法有誤。
結論是....他撿到軟的

网友:
看了他的維修 , 覺得他使用的電錶可能不一樣吧 !

可能是未來的電錶吧 !! 自動會判斷元件好壞 !!

遇好的元件就嗶嗶叫 ~~ 壞的就悶不吭聲 !!

网友:
操刀的是工程師.....拍照的是事主,我想應該是作者弄錯了吧!
還有可能就是,那位工程師在量測電容的充放電能力,BB檔沒叫,肯定開掉,因為電容在沒有充飽電時,視同短路,正常情形下,BB檔會叫,接著充飽後就不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大二的課程果然夠刺激,已經快被功課壓垮了!期中考又快到了.......準備要完蛋了!

恩~~~不錯~~~~~~把上學的功課當成在玩~~~~~~~~肯定讓你很好玩~~~~~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些功課,把它當成在玩,就真的........「很好玩」了!

逃兵大給我兩個功課,我還沒作答,考試完後,再來思考。

网友:
還號稱他是竹科工程師....
竹科工程師也不是很厲害嘛

网友D:
我是有在想。是不是電容的外殼都跟負極接在一起了。
而如果壞了。是不是就不會導通了?所以有這個測試法???

手上沒壞的電容,沒得測。
誰可以測看看?

网友:
看了這個問題感覺很好,覺得每個都在看圖說故事,就不好意思進來插花一下;這裡只有一個重點那就是電容有問題,至於如何找到這有問題的電容,絕非照片所顯示的,也非是文字搭的上的;那個(合xxx很美)的電容,{外表看起來沒爆,那電錶量起來又沒叫}(文字敘述),應該是空焊而已(在ad版上),最後2顆全換(猜想可能是用久工程師乾脆換掉),總之真正的量測方式,還是需要真正的解鈴人詳細解說:???????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猜想,是不是電容的外殼都跟負極接在一起了,這個問題很深奧,已可以寫碩士論文,個人簡單回覆你,你說它是否有連接,答案是有與沒有都可能,在有的方面,像臥式鋁電解電容就百分百連接,照片上這種的也有,只是比較少,但不是真正連接;那在沒有方面,就現今市場上的鋁電解電容,一般都是不導通的,也就是三點不通(正端'負端'鋁殼)比較安全,接下來您們可能又想問它們特性差異?及其電解液不是有接觸到鋁殼?啊!電解液不是真正的陰極(負端),那負端為什麼沒有導通鋁殼呢?好多疑問喔! 好了! 要去玩機了 ,有空再來補

楼主:
挖~~~
最後還是需要實際操刀才知道答案...
不過就是因為這樣才好玩阿~
看了許多大大的回答又長智慧了n_072|

网友:
回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有在想。是不是電容的外殼都跟負極接在一起了。
而如果壞了。是不是就不會導通了?所以有這個測試法???

手上沒壞的電容,沒得測。
誰可以測看看? ...

逃兵大這個問題讓我研究了他那張照片研究了好久,最後是我兒子點破了這個疑問,他問:〝爸爸,那個紅色棒棒指的那個圈圈是甚麼東西啊?〞,原來發文者只是用表棒指出那個電容器有問題,不是用表棒去碰觸電容器外殼測量BB叫啦!
這個逃兵大真是差點讓我走進死胡同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好了! 要去玩雞了 ,有空再來補

現在叫一隻雞來玩要多少錢啊?

网友:
回复 网友I:

啊!不好意思呢.....選字錯誤,至於雞的價格,我吃素所以不知道,你問 w大 可能知道,他們是專門賣雞的  ,啊!如果你是問成人雞,應該是要問p大吧!

ps:你不是結婚生子了,還要叫雞啊!  ,你不怕你女王把你宰了

网友:
挖 ~~~~~~~~~~~~~~~~。...年輕人 真開放 `玩    雞 ..........................嚇死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現在叫一隻雞來玩要多少錢啊?

有分 活體 跟....

网友F:
回复 网友J:

雖然已經好久沒〝殺雞〞了,但總是需要了解一下現在社會的行情,免得跟〝巷子內的shunxing〞聊起來,被他笑說〝毋知影行情〞。

网友:
回复 网友K:

〝巷子內的仙拜〞您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雖然已經好久沒〝殺雞〞了,但總是需要了解一下現在社會的行情,免得跟〝巷子內的shunxing〞聊起來,被他笑說〝毋知影行情〞。

恩???我根本不了解行情阿.....
你住在北部因該比我更了解..陸上雞的行情才對.....

网友:
回复 网友L:

shunxing大要結婚了~~~所以有關雞的知識要急力撇清說不知道不了解~~~~~

网友:
看到各位大大響應的回文…呵呵...發生雞瘟了嗎?
我的午餐看來不能再外食了,改帶"便當"好了~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