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至對岸買電源供應器的請進來看~續shunxing大後..我也中獎了

楼主(2010-04-09):
在對岸買東西便宜歸便宜...但有問題時就很頭大,光回返的運費就比機器還貴了。
雖然這機器在對岸看單價很便宜..但加上運費後就和台灣差沒幾百元了,所以有須要的朋友建議還是在台灣買才有保障。

廢話不出說..先來看看怎麼回事..今天早上在門口撿到一個包裹...
疑????  DC POWER SUPPLY...這不是最近訂的東西嗎???

看看規格,PS-305DM  30V5A的電源供應器

打開看...保利龍~~包裝的還不錯..

還有保固卡...但光寄回去保固就是一台的錢了吧n_033|

倒出來後...有說明書和電源線。

還在心想...還好沒事後...注意看~~~~啥~~~~~~

心涼了一半,災情還是發生了。上一秒才再想還好沒像shunxing大大一樣......下一秒我就快哭了。
保固貼也自己破了~~(這招好..就可以賴著說不保固了)

還真嚴重.........

打開看...:on_010|   輸出電源板也破了.....還好只是接地處沒傷到電源板...
但..那顆超大顆超重變壓器確壓在主機板上.....心想著千萬不要傷到啊。

全拆了檢查吧...一邊拆心裡一邊罵三字經。(那時以十一點多...害我的A8M今晚沒法用了)

還有主機板沒傷到..但..有的零件被壓到變形了...看看那顆小電容吧。

半夜在家裡敲敲打打後...終於把它給整容的好一點點了....

再來一張....

零件一一檢查後再組回....之後把電壓調到110可用後...上電按ON後居然沒電...:on_004|
真想哭~~~心裡在盤算著如何退貨或支付寶使用退款後...突然發現...XD延長線電源未開....:on_051| 我還真欠打....

再次上電..再用剛買的UT61E來量....

OK...還好沒問題..不要然可能到現在還在彪三字經。

原本要一起團購UT61E..但後來發現掏寶這家有我須要的可用110V的30V5A電源供應器和UT61E都有在賣。
那就自己買就好了..比較方便.....但...居然...哀:on_040| !!

還好UT61E沒什麼問題。
後來和賣家聯絡後有個結論...
一、貨運..在搬運貨時可能有用摔的。因為最外面的箱子也咪咪冒冒(台語)的。

二、電源供應器外包裝的保利龍其實很薄。沒什麼作用。

三、電源供應器本身材質就比較不好(那外殼很軟...一坳就變形了)

看完這篇的朋友們...下次要購買時請先三思,晚安....睡覺去。

网友:
說真的
小弟可能先拍照且
聯絡對方
看該如何解決....

之前公司的房東
才購買一顆
日本(猴子)機車引擎(全新引擎)
由大陸寄貨
拆箱時
發現引擎有損傷
對方以換新品處理
(來回運費由對方出)

网友:
遇到這種好像真的只能一邊罵一邊安慰自己了...
阿水大...看開一點....等哪天W大把電路圖畫好了,然後兩位S大開始量產飛彈後,我們殺過去~~~

网友:
為了降低成本,製造商縮減了包裝保麗龍厚度,機殼鋼板厚度.
對於重型物件在下單前要與賣家確認包裝方式才好.如果能加強包裝可能可以減少損壞的機率.
(s 大的買的示波器就包的很結實,有需要時就要找包裝運輸服務好的賣家,但是也有待大家提供經驗.)

另外商標LW 與GW 有一點相近,最好找廠牌大一點的會注意基本功能以外的問題,情況會好一些吧(也貴一些)!

网友:
光看機殼鋼板的凹陷程度...........可以想見,這是被摔的。
不過很奇怪,箱子上面竟然沒標示「易碎物品」、「小心輕放」、「請勿重壓」之類的字樣或圖案,過關的時候或是物流處理時弄壞的吧!

网友:
好慘.....不過貨物那樣丟.....下面那一批是最慘的吧...
不過還好....阿水大把它處理好了......不然真的要大力退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就心痛n_016|

网友:
阿水大大您的脾氣還真好.要是我一定飆三字經.~~

网友:
看了您的影片.真想寄個大鐵塊.看他怎麼丟~~~

网友B:
除了電子儀器我會買進口貨外,其它的我有時也會買大陸製品,不過,我都是請有在大陸往返的人驗貨無誤後扛回來較多。
只是要先問明白有一些東西在大陸是無法帶出的,這點要先問清楚,才不會麻煩到幫你帶東西的友人。
要買大陸的產品要有心理準備,如果你收到的東西有問題,以阿水的電源供應器為例,你再寄回去跟他換的運費應該都要千元起跳,然後大陸再寄出來....,真的划算嗎?我記得好像是阿國有在一篇中說過,意思是如果不是價錢差很多的東西,還是在台灣買比較好,雖然貴一點點,但是東西有問題你找的到人負責。
我的想法也跟阿國一樣,價錢差很多,自然另當別論,差不多的就在台灣買就好了。還有,如果你不是做專業維修的人,東西有用到的再買,像植錫鋼網,如果你常常在植錫,那就沒話說了,如果平均一個月植不到幾次,那買兩片萬用的就可以了,我不明白你買整套的意義何在?
不是有倚天劍在手就會武功大增天下無敵,六大派在圍攻光明頂時,張無忌的乾坤大挪移心法照樣從滅絕師太的手上奪走倚天劍,所以基礎原理(心法)才是最重要的。
大家互相勉勵喔!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電子儀器我會買進口貨外,其它的我有時也會買大陸製品,不過,我都是請有在大陸往返的人驗貨無誤後扛回來較多。
只是要先問明白有一些東西在大陸是無法帶出的,這點要先問清楚,才不會麻煩到幫你帶東西的友人。
要買大陸的 ...

再說我嗎???買整套植球網鋼回來"匪類"的.....被我玩壞好幾個了.......不過功力也大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勿對號入座~~~~!

网友:
挖 摔的那樣子 ~...這重的東西還是台灣買 ~差沒多 比較有保障 ~...
好在 還可以用 ~
買大陸的東西要有心理準備 ~~..  ~

网友D:
相同的東西在台灣買的話,大概都在2000出頭
剩下的就是看各人選擇,
台灣在賣的人賣一台是賺一台,
但扣掉運費及風險後,有時這種東西還是要給別人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嗯啊~所以給想買的人一點建議...別再出現第三位受害者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啊~所以給想買的人一點建議...別再出現第三位受害者了

所以我之前那一篇....就是要讓買的人~~~直接在台灣買阿......畢竟~~這台~~~太重了....
110V的變壓器~~~超級大顆阿.....光是重量都比我那台還重吧........
運費也跟我那台差不多了....

网友:
在shunxing兄那篇悲慘的電源供應器購買過程,

我以為電源供應器在台灣買,已經是共識了,
沒想到....

不過其實也還好啦...這種東西耐摔不易壞...還算有得(價錢)有失(外觀)...

shunxing兄的是非處女...不懂國語(220v)....外加多付一次嫁妝費...

你只付一次嫁妝費、有懂國語,還ok的啦...只是出車禍被毀容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這影片我心都涼半截了

還好我電源供應器30V5A和熱風槍是在台灣買的,

熱風槍拿到時只是一支腳掉了,雙面膠黏一下就好了,

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哈哈........

回复 网友H:
我的熱風槍在台灣買的...但...用沒多久就被我踩到...造成出風口旁的塑膠破掉... .

平時真的要多

引用 网友F:

所以我之前那一篇....就是要讓買的人~~~直接在台灣買阿......畢竟~~這台~~~太重了....
110V的變壓器~~~超級大顆阿.....光是重量都比我那台還重吧........
運費也跟我那台差不多了.... ...

這就證明了...我很無恥...不..是很鐵齒..

网友:
說到搬貨用摔的...我就想到我有次去搬了一堆貨回來台灣~
大行李箱滿滿的電晶體跟一堆零件~
在台灣等行李出托盤~
一出...
就看到我的行李拉鍊是開的~而且全開~
而且纏了很多膠帶~是黃色的(阿陸仔的膠帶)
而且回家點貨一下...
少了很多東西=..=
但是...
我的小行李箱塞了8條菸~
(因為想說海關應該不會檢查我的破行李箱)
就這樣過關了~哈哈

网友:
還好,有你這一篇要不然我就要成為第三個人了......

還在考慮買哪一台電源供應器中.......

网友I:
回复 网友A:

看到那個搬運工,亂想 K 它的..

以後,見一次 K 一次..

一點職業道德都沒有..

好奇的是,這類人渣,公司不會管嗎?又貴重物品被它們玩壞了,如何求賠?

注意以上,我是用 "它" 來稱這些搬運工..

网友:
回复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看到那個搬運工,亂想 K 它的..

以後,見一次 K 一次..
一點職業道德都沒有..
好奇的是,這類人渣,公司不會管嗎?又貴重物品被它們玩壞了,如何求賠?
注意以上,我是用 "它" 來稱這些搬運工.. ...

我就是那個"它",還好大哥你沒看到我,要不然我會被你打死!
以前年輕的時候,在大X貨運(上市公司)打過工,我們也是這樣在處理貨物的(尤其是在分撿轉運時),一大卡車的貨,大哥想要讓我們在搬貨的時候,用"雙手"從這個A車搬到那個B車,那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像影片中用"拋的"(這是我師父教我的),如果是用"搬的",一個小時你就癱了,就不用做事了。
但是我並不是說那是對的,我只是說那是沒辦法的事,所以像電腦這種不能摔的東西,我是絕對不會交寄一般的貨運,我也盡量不寄

网友(2010-06-01):
回复 网友A:

太屌.....

終於認清社會事實~

网友:
 最近也在對面敗了些雞絲,這種搬運法真是不敢恭維!
希望到手的情況不會如此慘烈才好

网友K(2010-07-08):
你这台是香港龙威的电源,我对这款机子很熟悉!因为我给我的客户发货曾经摔坏过好几台,我给客户赔了几台了,还只是发大陆跨省而已!主要是他的变压器太重了,固定变压器的钢板又太薄!对于你这种情况,从客户收货一个星期内,我都是给客户包来回的邮费,并且换新的,所以我卖这款机子一直是赔钱,所以现在没卖这款机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这台是香港龙威的电源,我对这款机子很熟悉!因为我给我的客户发货曾经摔坏过好几台,我给客户赔了几台了,还只是发大陆跨省而已!主要是他的变压器太重了,固定变压器的钢板又太薄!对于你这种情况,从客户收货一个星期内,我都是给 ...

好賣家~~~你不早點說~~~~

网友:
回复 网友L:

阿水大看到這篇應該會很鬱卒......千金難買早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賣家~~~你不早點說~~~~

包來回~~從我們這邊不可能...寄回運費硬是差了好幾10倍.....

网友:
阿彌佗佛~~~

看到第六張圖,我初以為板大怎麼買了一堆垃圾?
殺肉貨也沒有那麼慘啊~~

應該請賣家採用FEDEX使命必達!

>>今天早上在門口撿到一個包裹...
形容得像撿到一包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台是香港龙威的电源,我对这款机子很熟悉!因为我给我的客户发货曾经摔坏过好几台,我给客户赔了几台了,还只是发大陆跨省而已!主要是他的变压器太重了,固定变压器的钢板又太薄!对于你这种情况,从客户收货一个星期内,我都是给 ...

東西是死的,人是活的。
一樣的東西、有人賺錢、有人賠錢;但是賠錢不是沒有原因的。
底層保麗龍要加厚。

网友:
在台灣不同縣市買遇到問題就已經很麻煩了,更何況是他國,台灣如能找到盡量在台灣買,貴一點也要給仲介賺,不然遇到麻煩就 .
不過你這台怎跟我編號不一樣!!我的是305D 你的是305DM?
可是我的說明怎沒305DM這款?只有PS-305D跟JPS-305D(G)兩款規格

网友:
仔細一看不同家製造的耶!我買那個是兆信電子儀器,機器上有漢字.
不過中國那邊的包裝蠻粗造的,沒什麼質感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主要是變壓器太重啦

回复 网友N:
呵呵~~不同公司~~但功能都一樣的。

网友:
如果變壓器分開包裝就可以忍受粗魯的搬運.
另外規格上沒有看到220v-110v可調變.

网友:
線性式電源供應器的變壓器,體型往往較為龐大笨重。
預算許可下也可以考慮交換式可調電源供應器。

网友:
請教,交換式可調電源供應器可以當實驗室用的電源供應器嗎?

网友:
要看對電源的要求程度及該可調電源的等級。

网友O(2010-09-02):
这链接是朋友发给我看的! 这个是龙威的电源!

其实,您购买的时候还应该多注意一点,便宜归便宜,物品质量是否可靠才是最重要的。

龙威的电源在大陆这边算是返修率较高的了。

有些出了名的质量可靠的,可以直接买。但,象陌生的品牌,一定要在网上了解相关性能后再决定买。  毕竟买来不是当玩具的,而是当工具的喔!

所以,购买一定要三思。  在考虑价格的同时一定要考虑质量问题!

网络购物以下几点很重要:

1、价格实惠,质量可靠(那样才是真的实惠)

2、包装可靠(避免运输过程中的碰撞及摔破现象的发生)

3、买家的信誉高(安心、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其实,您购买的时候还应该多注意一点,便宜归便宜,物品质量是否可靠才是最重要的。

龙威的电源在大陆这边算是返修率较高的了。

有些出了名的质量可靠的,可以直接买。但,象陌生的品牌,一定要在网上了解相关性能后再决定买。 ...

嗯~我看過故障時電壓突然變大反而搞壞了維修品!

网友:
因為線性可調電源的調節用功率管(晶體)是串聯在輸入與輸出間,所以當晶體故障全導通時,就會使未穩壓電源直接送到輸出端並喪失穩壓及限流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看過故障時電壓突然變大反而搞壞了維修品!

不但貧道掛,連道友也一起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相同的東西在台灣買的話,大概都在2000出頭
剩下的就是看各人選擇,
台灣在賣的人賣一台是賺一台,
但扣掉運費及風險後,有時這種東西還是要給別人賺的 ...

電源供應器的利潤很高
一台賺一台可能還低估了

网友:
很久很久以前,我的朋友買了新電腦要把舊主機板送給我升級,於是他寄包裹

給我,貨到拆開後我臉綠了.....整張主機板便成彎彎板

网友(2010-12-25):
之前公司的房東
才購買一顆
日本(猴子)機車引擎(全新 ...

整顆全新機車引擎進來,不曉得是用個人或公司的名義辦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