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7-s v2.0 主機板com1&com2問題~

楼主(2010-04-09):
各位前輩大家好:
事情是發生在今天我剛拿到ut61e後才發生的,原本拿到這電表是一件快樂的事,可是悲劇往往建立在高興的背後,才把電表接上電腦com1,怎麼都沒有反應,再接com2也沒有反應,換別台電腦,天阿!反應是如此的靈敏,我的電腦的com1&com2壞掉了(確定bios裡都有開)接其他裝置也都無反應,才剛買新電表,就要修主機板了,哈~哈~有大大修過abit的板子嗎?com port無作用,通常是那裡壞,給個方向吧,好指引小弟我一條明路,謝謝大家.

楼主:
沒有人知道嗎?目前猜測是gd75232出問題,只是沒有熱風槍拆下來,要用烙鐵拆,有點怕怕的,有人可以借熱風槍嗎?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大您好,烙鐵要拆也是可以的,若大大您有爬過一些文章,可以發現,有些施工場合,烙鐵還是可以使用的。
連接別台電腦可以,那麼作業系統有沒有COM port設定不同呢(還是不同電腦,同一個作業系統,即同一顆硬碟)?
設定值按照電表的使用說明書設定,注意看看有沒有哪邊設定錯誤。

网友:
我之前幫朋友店裡裝 COM1 , 機車行現在都改 EFi 了! 到光華買回來的連接線接了 COM 不能用! 還跑去買 COM 卡, 變 COM3, COM4 才能用!

後來我仔細用手電筒照, 發現 COM 的 Chip 是一顆好像叫 232 的 IC(Sorry~ 不太記得了!), 再回家找 IC 資料跑線, 才發現原來 COM 的接線順序完全錯誤, 後來我自己將連接線頭拆開重焊, COM1 就可以用了!
(另外, 主機板上有個跟 COM 的接頭很像的插座, 不要插錯! 因為, 我第一次用時先插錯後才發現! 要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個是不是叫做 MAX232 啊?

楼主:
剛才興高采烈的從舊板拔了兩顆75232,還想說拔的很漂亮,準備要裝上,結果發現,我的主機板的com port是整合型的 我看是沒救了,找了賣中古板的,花了750,不知道能再陪我多久:) 反而手上多了兩顆75232,有rs232壞掉的再拿飲料來跟我換吧.
to s10274chen:
謝謝指教,只是已經習慣用吹的,再用烙鐵拆會比較生疏,不過還是拆的很漂亮
to HappyMaChi :
com port內的接腳定義是對的,因為另一台電腦試正常(也是同樣的板子)

不知道有沒有人買rs232轉usb可以成功使用ut61e的線,推薦一下吧
ps:整合型就要動到橋了吧,沒有工具,沒有新橋,只好買中古板,再次謝謝各位的指教.

网友:
rs232轉usb可以成功使用ut61e的線???依我的測試.......還沒有成功過.....

插PCI卡說不定還比較有用~~~~畢竟你不是筆電~~不必用USB轉...

网友:
COM口不好用一般都是75232com口芯片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