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品牌機HIPRO power 5VSB、pwr-on電壓偏低(已修復)

楼主(2010-04-09):
這顆power原本不預期能搞好它,所以都沒拍故障時電壓的數據。但後來也修好,只是修的莫名奇妙,有些奇怪的現象,請大家看看吧~
故障情況無法power on,從hp機器換修下來後先量測pwron只有2.5v,5VSB也只有2.5v,先短接綠線也當然不開沒反應,拆開蓋子後就看到次級端輸出電容爆了,乾脆將有爆沒爆的都換了(沒爆的用電表量2200uf都只剩700多= =),再來就查紫線電壓偏低,當然從簡而瀪,沿紫線往回追有經過一個10uf 50v及470uf 10v的電容(sorry..,我又忘了拍背面線路圖),在論壇裡學到了很多大大們的經驗,就直接懷疑是小電容造成的,拆下用電表旦還有7.多的容值,但不管它先換了一併連470uf都換,再次上電測量紫4.9v、綠4.8v、pg4.9v,神奇的事來囉~剛測旦正常是空載測量,當我再隨便接幾個風扇後上電再測,pg竟然是0v.....,於是又把負載的風扇拆了再量,pg又回來了......,不管還是先上板子測再說..,裝上主機板開機竟然ok,隨即在板子上量pg...正常,請問是什麼一回事啊?難道hp的機器有搞什麼特別"雞絲"嗎?
後記,以為這樣power修好後不知會不會不穩,索性換到自已天天使用的電腦,到現也3天囉^^,安然無事也應該算修復了吧.

hp機器拆下的,300w拿起來還蠻沉的.......

hp機器拆下的,300w拿起來還蠻沉的.......

這張是有上負載時量測的...pg 0v...

這張是有上負載時量測的...pg 0v...

這張是上主機板可正常開機後量測的.....pg又正常....

這張是上主機板可正常開機後量測的.....pg又正常....

楼主:
哇~又要被罵了,我第2張圖又忘了改解析...快溜.............

网友:
許多大大都是說要有負載量測的才識準確的
空載量測有時都會遇到不足的問題
我有一顆3.3V 5V 都很正常 12V只有10.8V<----空載
上負載跑到11.4V還會跳但是是在5%範圍內所以照著這各範圍是算電壓正常的
可是有什麼方法可以讓它上升嗎?
調整穩壓電路會使整體全面調整上升那就失去意義了

网友:
曾經修過一顆mimi主機的小power,空載時只有10.x  V ,但上主機板後測試則是正常的12V,且已用了幾個月了都還正常,為什麼說不上來?

网友:
能用應該都還好~~之前修過幾顆某型的POWER,綠線電壓只都在4V上下,有一顆更低到只有3V而已,但上機都能用電壓輸出也都正常所以就沒去管它了~~(其實是我沒IC可換,這型的綠線電壓是一顆2005Z的IC所提供~~~)

网友:
圖未免太大了吧......可以使用編輯功能.....把圖用更新的方式換掉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等級不夠,好像不能刪圖....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等級的問題~
請你看你 1# 樓層最下方, 按編輯即可操作刪除或修改!

編輯 引用 報告 評分 回復 TOP

网友:
有些比較特殊的POWER的PG信號空載測試時是不正常的值(例如0.2V)
例如X-PRO那機種(很重的那一款) 修了3顆都是這副德行
因此 其他電壓若都正常  PG可先忽略  上顆硬碟再測就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