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不好的機器都到那去了

楼主(2010-04-09):
我想請問各位維修大大.如因您買不到零件.或更換不划算不修的機器您都怎麼處理
1.待宰
2.東西零件拆一拆丟回收站
3.整台丟回收站
4.丟y拍拍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請問各位維修大大.如因您買不到零件.或更換不划算不修的機器您都怎麼處理
1.待宰
2.東西零件拆一拆丟回收站
3.整台丟回收站
4.丟y拍拍賣

看故障情況.....外觀如果8成新~~~~
內部電路又很漂亮...卻又找不到料...
就先跟客戶說~~修不起來...叫他報廢了...或買台新的
通常~~~有90%的人都會搬回去的....有10%的~~會叫我報廢...
這時~~~我會留下待料......
但是~~外觀很差~~電路板都已經很慘了...我就分解拆料....

會丟到網拍賣的~~~通常都是~~修好的良品
因為~~故障的東西~~~賣不到什麼價錢的~~~
尤其是有些東西~~~放一整年~~也賣不出去~~~
除非遇到同好.....

PS~~~通常~~~被我分解的廢料....光是鐵料..有時可以賣個好幾百塊.....
電子料件~~~當然就是我們維修材料囉...

楼主:
謝謝shunxing大大.因想上拍賣網或資源回收場找東西回來玩.怕阿...怕買到維修過回來當材料.拆開又沒材料可拿更嘔. 在這園地的大大不想修的可別組一組又拿去賣回收商.會害到我這種菜鳥

网友:
剛開始的 時候我也有遇過,久了就知道了,我會帶手電筒去尋螺絲,看是否有被開過的痕跡,
看是不是原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