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聯強Lemel MBD-NS35-SL 記憶體反插無法開機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09):
主機板型號:聯強MBD-NS35-SL

主機板全貌及燒毀零件處

下圖無法完整辨識元件是SK-32B, 感謝各位提供資訊的大大 http://bbs.pigoo.com/thread-20080-1-1.html

除錯卡停在C6, 無法開機

先將電容拆下, 以利解焊燒毀零件

將燒毀零件拆焊下來, 發現底下銅箔嚴重毀損

用小銅刷及99%酒精清潔, 準備檢查毀損情況

毀損情況普通, 未傷及其他訊號細號, 動手術切掉大塊翹起銅箔, 以免短路到其他不應短路的地方

焊上代用品SK-32及脫落的稽納二極體

MOSFET底下燒焦處貼上電火布絕緣

焊上特性比20N03L差一點的15N03L代用, D極用粗一點的power廢電線焊接

完工後將記憶體插槽燒焦處處理一下, 插上記憶體可正常跑碼至FF

正常開機畫面出現, 準備安裝系統燒機去

网友:
精采的維修實例,給你鼓鼓掌

网友:
又一精彩的維修實例,粉詳細喔

网友:
又讓板子起死回生了~~
感謝分享

网友:
   :on_116| :on_116| :on_116|
利害~~~~~銅箔都斷了~~~~還有辦法把它修復....

网友:
哇精采的維修實力~~給你拍拍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恭喜你修好!

但我擔心你的 15N03L 散熱不佳, 可能會過熱燒毀或提早老化損壞! 可以留意一下它的溫度!

网友:
銅箔處建議剪一小段吸錫線來替代,讓零件可以散熱~~

网友:
讚!!這樣也行n_116|

网友:
恩恩 ~DDR 插反 還真常見到~~................恭喜修復 ~...通常反插~都很難看 ~燒到都黑黑的 `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大大對小弟處女秀的鼓勵及指教.

昨天燒兩條512mb,vga chip及vga ram燒了四五個小時都沒當, 就回家了. 早上來公司發現它被出貨了, 無法摸摸15N03L有沒有發燒  只好等它老了回老家再看看了. 本來是想實驗看看的, 因為用了特性差的15N03L代用有點擔心, 而且切掉那麼大一塊銅箔, 散熱鐵定大打折扣, 所以用粗一點的power廢線接, 如今只能"望它早歸".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大大對小弟處女秀的鼓勵及指教.

昨天燒兩條512mb,vga chip及vga ram燒了四五個小時都沒當, 就回家了. 早上來公司發現它被出貨了, 無法摸摸15N03L有沒有發燒  只好等它老了回老家再看看了. 本來是想實 ...

.....我還以為你燒掉兩條512mb,vga chip及vga ram......
熱機也不要說燒了...至少說燒機吧.....還以為真的燒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拍謝, 國文作文不好. 每次打完文章都要一再的檢查, 怕詞不達意或誤用 下次用burn in好了

网友:
你用英文換我看不懂了

网友:
M大果然厲害 又讓我學了不少 感謝

网友:
之前一片462的板子也是DDR記憶體插槽可以反插扣上,開機就冒煙了,順便連電源供應器也掛了...

网友:
真是強 謝謝您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謝各位大大對小弟處女秀的鼓勵及指教.

昨天燒兩條512mb,vga chip及vga ram燒了四五個小時都沒當, 就回家了. 早上來公司發現它被出貨了, 無法摸摸15N03L有沒有發燒  只好等它老了回老家再看看了. 本來是想實 ...

我也被你嚇一跳,想說怎麼越修越嚴重
不過你的手工真細,妙手回春,值得掌聲

网友(2010-09-14):
高手如雲之地!!佩服

高手如雲之地!!佩服

网友:
精彩的維修實例,感謝大大的分享

网友:
厲害厲害~真佩服~燒成那樣還改裝的那樣好~
恭喜你修復~(偷學起來改天遇到也來改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