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件事!!(已解決)

楼主(2010-04-09):
記得很久以前有在一家五金行買過一支烙鐵是木頭柄的,已經忘了是多少W的,很便宜而且非常的好用,想去找找看,又怕找不到,現在的都有溫控,很難用,用不慣啊!

有人曉得那支是多少W的嗎? (我曉得有20-60W的不等,而那一種對於較大面積的錫溶解得較快呢?
印象中好像是60W可是又不確定?

前面的頭蠻大的,一支才10元
以前高中時常用,到現在應該有14年了吧!

网友:
木柄的有20W 30W 40W 60W ~~很多種.....

誰會知道你的幾W!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記得很久以前有在一家五金行買過一支烙鐵是木頭柄的,已經忘了是多少W的,很便宜而且非常的好用,想去找找看,又怕找不到,現在的都有溫控,很難用,用不慣啊!

有人曉得那支是多少W的嗎? (我曉得有20-60W的不等,而那一 ...

好用又好熔....那當然是60W的阿...
我本身就是用60W的~~~我沒在使用控溫的.....

网友:
當然瓦數越大錫溶解得越快~
木柄烙鐵最大有到150W的不過外面買不太到
不過如果只是要修板60W就夠迷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有看過 80W 木頭的, 但 150W 就沒見過了,  不知道用的時候木頭會不會燒起來?

60W 就很夠用了! 用不好小銅箔都會焊起來! 要小心!

网友:
回复 网友B:

150W的木頭比較大支,其實要幾瓦的
改電熱絲就好了

网友:
150w~~~頭超大支的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的頭蠻大的,一支才10元

現在應該找不到了 1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