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4S800-mx 維修

楼主(2010-04-09):
朋友拿過來 ~哈哈 ~很高興 ~P4 800  系列應該很好修 ~
...應該都是 AGP 那邊的 MOS 掛蛋 ~..看 ~有點黃黃的 可能是過熱吧 ~
想 ~上電 ....................不跑馬~阿~..........怎麼這樣 ~
~............不會吧 ~該不會是空焊吧 ~..使用代燈測試 ~真的是空焊 ~
土砲 ~上囉 ~.....CC用鐵架鎖好 防止變形 ~.....
不對吧 烤到一半~...挖 ~板子 竟然是 ~被 破壞囉 ~...挖 真產~好難補
算了 還是 將 座 焊過一次吧 ~就當練習 ~
補上 所有的現 花了 好久 ~真難補 上 ~帶燈 ~...QQ 亮囉 ~..
順道 將 `2054 換上比較好的 ` 原先的2054 不良 ~有時量正常 有時 不正常 ~---
. QQ 收工~

維修時的時候還是小心點  ..........要先觀察 ~有沒以撞件 跟斷線 ~

AGP 下面的 MOS 很黃

AGP 下面的 MOS 很黃

該不會空焊吧 ~

該不會空焊吧 ~

鐵架 鎖住板子防止變形

鐵架  鎖住板子防止變形

拆開 CPU座 蓋子 ~加焊吧 ~

拆開 CPU座 蓋子 ~加焊吧 ~

挖 不是 空焊 ~是...............斷線 烤到一半才發覺

挖 不是 空焊 ~是...............斷線 烤到一半才發覺

連電組也快撞下來

連電組也快撞下來

連好OK 線 再用3M膠帶黏一次

連好OK 線  再用3M膠帶黏一次

再試一次 ~~~OK囉

再試一次 ~~~OK囉

2054 壞 換上比較好的 MOS

2054 壞 換上比較好的 MOS

跑馬囉

跑馬囉

完`

完`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rzy1kimo大您還真絕啊!AGP座那個尾巴直接給砍了..................
這下焊接更方便了。
補那些線真的會補到脫窗。

网友:
......斷線....還真深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越修越有心得了,跟剛來的時候完全不一樣,真令人高興。
不過,你的拍照技術還是跟以前一樣,好像都沒進步~~~~~~。
不要傷心,你也可以笑我,因為我拍照也還是一樣爛~~~~~。

网友:
不錯,不過這種板子CPU供電這一塊最容易出問題,尤其PWM管理IC,好像是ADP3180吧

网友:
光看斷線的部份我就眼花了,只能說carzy1kimo大 好眼力n_116|

砍AGP座...好方法..下次也可來試試。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 W大的誇講 ~也是你教導有方拉 ~
感謝你提供這樣好的園地 ~恩恩 ~讓我可以學到我玩電腦 ~幾十年 想學都沒地方學的 ~維修`
哈哈 ~沒辦法 手都會晃 ~....我又沒有喝酒 ~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真是猛! 那麼深的斷線都被你補起來, 這塊板子起死回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 W大的誇講 ~也是你教導有方拉 ~
感謝你提供這樣好的園地 ~恩恩 ~讓我可以學到我玩電腦 ~幾十年 想學都沒地方學的 ~維修`
哈哈 ~沒辦法 手都會晃 ~....我又沒有喝酒 ~ ...

不只手晃...這種拍照感覺~~就像是小花沒開~~~多重具焦沒開....
我的相機要是沒開這兩項功能...拍出來也很難看......
要是有開這兩項功能...再對焦的時候~~~只要完成多重對焦~~~會聽到逼逼聲(我這台來說)
之後液晶會有對焦顯示框...看液晶畫面要是很清楚~~就可以拍下去了...
要是還拍的模糊~~~燈光也就是各問題了...有的項機..要是光源足夠...
在拍的速度~~~可是超級快的....但是~~再燈光不足的時候~~~按下快門之後..
會延遲大約1秒的畫面捕捉時間..這段時間~~~手不能晃...一晃..畫面就模糊了...

网友:
  斷成那樣還能補,carzy1kimo大大真的是越來越厲害了~
雖然有點朦朧美,不過重點都拍得很清楚了,carzy1kimo大是故意的吧n_151|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低光源(其實一般的室內也是)攝影的快門時間一般都會比較長(大於1/8秒), 只以手持相機拍攝容易因手振以致成像模糊.
要避免這種現象, 如果相機可調整ISO值的話建議調高至800以上, 不然就找個支撐物墊在相機底下拍攝.
另外....如果開閃光燈, 可試試慢速快門(相機上閃光加星星的模式), 避免被攝物因閃光導致局部過亮的問題.

网友:
斷線斷成這樣,佩服大大還能把它修好~

好厲害丫~

网友:
應該要開個專欄請對近拍有心得的專家來教學示範一下!

网友:
真正要搞到微距攝影,又沒有太多的設備可用時,
一個三腳架是一定要的,
另外加條快門線,就算沒有閃燈.
那麼只要焦距對好,就怎麼拍怎麼清楚了.
試拍一張

楼主:
這種  銅箔的 線 還真難黏...光這幾條 我黏了快2小時 ~
比 IO 還難焊 `..(因為固定就不會動囉 ~)
線 ~黏一邊 另一端還要用SMD夾子 固定 還要撿斷距離 還要將上面的保護漆括除
~~~~~~~~~~可能練習的還不夠 ~..

网友:
C大好功力
補這些線的確是相當麻煩的,還有大家說的直接把固定夾砍斷真是豪邁阿
感謝分享阿

网友:
光找那斷線的時間,我就直接裝一塊良品給予客戶最快了((年長了~眼睛已經老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強 那個熱風罩好讓人流口水

网友:
在下手上剛好有一片P4P800-MX/S,奇怪,這片AGP座卡榫底下怎麼沒有C大所說的那顆MOS呢?不知道那顆MOS作用為何了
沒有C大這篇維修帖,在下還真不知道有這顆東西,來去爬看看有無相關電路圖文!

關於拍照,補充一下,一般人很少選購快門線,三腳架配合自拍延遲快門的功能也可以,設定2秒後啟動快門,按下快門後(會自動對焦)手放開,2秒過後就能很穩的拍下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