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求鼎科2033PC驅動板說明或Realtek RTD2533VH IC資料

楼主(2010-04-09):
求 鼎科2033PC驅動板說明 或 Realtek RTD2533VH IC資料! 謝謝先!

我在網拍買了一塊 鼎科 2033PC 驅動板, 賣家寄了塊板子來! 沒有使用說明書! 之前看到媽咪裡好像有不少大大有這塊, 直接發問, 也留個討論在這裡!

我另外買了條屏線 DF14-D8-20P, 單8! 而我的面板是 20P-D6 單6, 想問一下我屏線要改過接線位置才能插在驅動板上的 CN1 才能使用麼?

我看背板上有標示, 是不是參考這個標示位置來接線?

不知大家有沒有說明書或可以提供操作方式說明?

謝謝大家!
(附上找到的 JUMP 設定 pdf 檔!)

2621 2221 2013跳线設置定義.pdf

956.5 KB, 下載次數: 389

請參考 2013 設定!

2.12 KB, 下載次數: 236

燒錄器使用說明

350.86 KB, 下載次數: 306

常用的! 不是全部規格!

518.89 KB, 下載次數: 299

跟這塊無關的! 不知誰分享的?

楼主:
自己研究出來, 賣家也回覆了! 連接位置是 CN3!

此圖不是 2533, 僅能當參考! 請注意!

此圖不是 2533, 僅能當參考! 請注意!

网友:
你還好 我之買一片 ~賣家還不給 腳位資料 ~還是要自己去研究 ~
IC 板 被面還沒有 標示~ 只好找 IC 資料 一腳一腳 對 ~還有做線

楼主:
板子竟然連標示都沒有 , 真是辛苦你了!
線應該都有規格吧! 我這邊有一個不知道是下載還是別人分享的!(我把它們整理到一樓! 丟丟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很強的臘哈哈~~你可以的 黑黑  俺這買了一款夾子 很棒勒 有沒有興趣 也拿一套去用 自取200快 1套3款夾子防靜電的︿︿~

网友:
買公板通常都不會給資料....
因為連賣的人都不知道的居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 s 大的說明!
看來買板子的人, 要是不會自己查線, 買了也是沒用!
其實我覺得賣這種東西, 應該要附說明書才對!

楼主:
有人知道這是什麼規格的屏線麼? 一頭40pin, 一頭30pin!

网友:
這款2033不是ttl用的到的機會比較多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不懂ㄟ~ 我是為了檢測那台 NB 的面板才買來測的! 我完全是外行!

8# 貼的那個是我另一塊 15" 的面板, 我想說來點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點nb應該用2621就可以點了,不用用到這塊啦,2621比較簡單,也比較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 盧 大的指導!

网友:
回复 网友F:

2621只能點LVDS介面哦
XGA以下碰到TTL介面機會很大
使用公板點屏,最好查一下面板規格書比較妥當

网友:
回复 网友G:

a大的意見非常正確啦,如有點到ttl介面是要用2033來點,

网友:
感謝指導,又更上一城樓

网友(2010-05-24):
不錯的資料,感謝指導!

网友:
利害,沒有圖竟可以解

网友(2010-10-27):
您好,請問,2033有"一般跳冒定義"和"特殊跳帽定義",要如何改成特殊跳帽定義,因為我的面板尺寸較特別,謝謝

网友:
賣家說明需燒錄另一韌體才可使用特殊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