幫幫忙 解答 燒錄機怪現象

楼主(2010-04-10):
我有一台燒錄機 CD-RW 的,開機時都可以檢測到,但是一進系統就抓不到,系統重新安裝過了,也單獨只安裝這一台而已,還是一樣不行,請問有哪位大大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嗎? 請指點迷經,謝謝

网友:
換一條排線試看看...或是驅動沒裝好
不是指光碟機,是說你的ide(sata)裝置有沒有掛raid
有就要裝驅動才會跑出來...

楼主:
抱歉 忘記說了 那是IDE介面的,因為讀取還正常,但是進系統就抓不到,一直想不懂為何 =.= 真的是讓我想破頭了

楼主:
忘記提一點,排線也換過了 還是一樣無解

网友:
有試過用光碟開機能讀取光碟嗎?
[系統重新安裝過了] ←是修復安裝還是整個重新安裝?
請問您的主機板有幾個IDE裝置,如果有兩個那換另一個插槽看看。
開機時有檢測到光碟機,那進入BIOS去看有檢測到嗎?BIOS秀的型號對不對?

以上這幾個方向板大可以去試看看。

网友:
你這台光碟機的排線有跟其他硬碟或其他設備共用一條嗎.如有檢查後面jump一下不要衝突到.最好是硬碟一條接ide1. 光碟一條接ide2.有兩台硬碟的話都接ide1

楼主:
應該說 同一條排線,接一台光碟機和一台燒錄機,而且是去年開始發生的,之前都好好的,BIOS可以偵測到,開機時也可以偵測到,JUMP也都對,但就是進到系統會這樣,系統整個洗掉重慣也一樣,真無言的說 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是那台無法讀取的更換掉它 或是把這2台拆下 裝在別台電腦上是否進系統後一樣的問題
都一樣那就光碟機問題
bios下 可讀取 代表他正常的 晉x恩不正常那是你系統 有問題
硬碟未完全格式化 或是你所使用的xp光碟是本身有問題的 安裝後會有病毒

网友:
bios下 可讀取 代表他正常的
進系統就找不到它
那應該是你系統中毒了
在重灌系統時不要用快速格式化
要用一般的格式化下去重做系統
這樣應該就可以解決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