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觸發式開關

楼主(2010-04-10):
小弟在找此開關
請各位前輩指點
謝謝...

此產品用於
JOHNSWELL J6280K 7.2V 充電式電鑽

产品名称: 触发式开关
产品简述:富士测,触发式开关
型號:SGE110F

小弟在環河南路
有找到此類產品
但是無法與公司品
相比
公司品.類似電子式開關.按一下.轉一下
外購品.類似機械式開關.按一下.等到他轉慢.才會停

詢問過公司
但是公司業務的口氣
就是(不銷售給消費者)

詢問過售貨商
但是不幫忙
且要付運費....

謝謝....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何不將那開關拆開來拍照給大家研究? 說不定修的好!

网友C:
這是
電動工具握把上的開關
無段變速可調正反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是
電動工具握把上的開關
無段變速可調正反轉???

沒錯
就是那個(電源)開關
總公司不賣(消費者)(一顆報價200元)
外面開高價(一顆250元)
此開關有兩型
一種有煞車系統(放開開關即停止動作)
一種沒有煞車系統(放開開關不會立即停止)

引用 网友A:
何不將那開關拆開來拍照給大家研究? 說不定修的好!

因為那個是防塵的(小弟有拆過)
裡面都是(海綿)
況且
他有一個怪問題
只要是壞掉的
一律都是卡死且不通電(類似保護裝置)

网友:
回复 网友B:

這個開關頂多是裡面有泥土磚土.你可以拆開後.將裡面清乾淨牙刷刷一刷就可了.我的電鑽也是這樣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