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容量測是好的實際有問題

楼主(2010-04-10):
請問一下大家有這樣的經驗嗎?
就是電解電容用電容表測試是沒問題的
但實際電容是故障的,例如不充電等等

因我在修一片cisco網路設備機板的電源部分
但電容都拆下量都正常

但網路備一開機自檢就有問題,之前有修一台是爆漿換完可開
但這台跟爆漿那台故障情形類似,我一直懷疑電源部分有問題
它power輸出我量過電壓都正常所以跟power無關

不知大家有遇過量電容是好的蛋實際有問題嗎??

网友:
電解電容用電容表測試是沒問題的.........
很常見阿~...
不覺得奇怪 ~只是 會讓你更難修`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一下大家有這樣的經驗嗎?
就是電解電容用電容表測試是沒問題的
但實際電容是故障的,例如不充電等等

因我在修一片cisco網路設備機板的電源部分
但電容都拆下量都正常

但網路備一開機自檢就有問題,之前有修一台 ...

如果是使用一般的電容表測試正常的話~~~~裝上去有問題~~~
這種情形我以前就有遇到~~也有PO實例......

現在這種問題~~~我用UT61E的電表~~~可以檢測出來了...
這問題可能跟內阻有關西~~~我還在等W大的研究報告呢~~~~~~

网友:
記得w大提過量是正常.未必是正常.因為還牽連到電壓問題等等.電錶量的只能量出數據. 你可搜尋一下舊文.希望對你有幫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電表量看看電容是開路? 短路? 還是有阻抗? s 大有po實例過! 可以找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shun大大我就是用ut61e量的,它電容是1000uf 10v
我用ut61e良都是1.1mf的值所以感覺上算正常
量有沒有短路到是都沒有.

總共9顆都是1000uf 10v想一次都給它換掉算囉
換了還不行可能就晶片囉,沒熱風槍也不用玩囉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在想說要不要乾翠全部換新的最快方法

機板除了電源部份有電容其它地方都沒囉
其它地'方都是晶片和ic還有貼片電阻囉

网友:
請用指針式電表量測電容方式再量測一次 問題即可找出來

楼主:
大大的意思是用指針的歐姆檔位量一次是嗎?

學生時代的指針電表沈睡多年不知還能動嗎?改天翻出來看看囉~

网友:
看樣子這顆應該是地雷,用battery充電一下了cap/df ok 那就剩lc了

网友:
電感也有可能

网友:
我有維修時也有遇過電容表量是好的,但實際上電容是壞的,電容表只是讓你參考的,但是如果遇到這種問題真的會讓你增加難修的

网友:
我的習慣是買回來的電解電容,
先用電容錶測量,ok沒問題,
換三用電表調到2m測量,若沒有阻值,
再換自製的電源供應器〈自耦型可調變壓器型〉20A,充電一個小時,
但是要有一個特殊的容器蓋起來,
會爆的電容,就是地雷了,
經過三個程序測量OK電容將腳轉一圈短路,或焊接短路,
當備料

网友(2010-07-02):
量電容還是用好一點的LCR METER比較容易量出來吧!
因為不只可以看到容值,也可以看到漏電量,加上量測時使用的頻率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