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已解決】請教 SANYO PUREFLAT 29吋平面映像管電視異音

楼主(2010-04-10):
請教各位先進,在下家裡的SANYO PUREFLAT 29吋平面映像管電視在正常看電視時會有"噗.噗.噗"一般一定頻率的聲音.尤其夜深人靜時非常明顯,當把電視音量調到約15時,異音會比電視的聲音還大聲.
在下試了一下,當調整電視音量時,影像的聲音會隨著調整音量改變,但是異音的音量不會改變,但是當把音量調到0或是按下靜音時,異音也會消失.
想請教有經驗的先進這大概是什麼問題,像在下這樣的門外漢自己修理的話會不會難度太高?

4月11日下午更新:
剛剛參考各位先進的回答之後,想說先來看看是不是有虛焊,正打算把電視搬下來在拆天線時發現天線連接不是很牢.
靈機一動,把天線重新裝好再試了一下,異音消失了....
一場烏龍,麻煩各位指導....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
CRT電視 使用久了 最普遍的通病就是虛焊-
往這個方向去找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目測零件損壞與補焊! 試試看問題是否解決! 順便把灰塵清一清!

网友:
以前 用 CRT  19吋 ~大概偶爾 會 拍 一聲  `~ 之後 銀幕不見 畫面又出現 ~當時 都會下一跳

這是怎樣阿 ~...........虛焊嗎?
之後 也都掛點 ~.(稱很久 =偶爾 出現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