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 SOS]還是三隻鳥的問題,VX724(已解決)

楼主(2010-04-10):
求助各位大大,小弟現與一台三隻鳥VX-724搏鬥,陷入膠著,狀況如下:
原本為黑屏狀態,拆機後,電容明顯損壞(包含那顆最容易壞的154/250V),全部更換後,畫面就正常,以為撿到軟的,試機許久,熟知一時手癢,按按螢幕電源開關,忽然畫面消失黑屏,且電源燈綠燈閃爍,有時過一會兒就自行恢復正常,或是拔下插頭等一下,再插回開機又呈現正常狀態。
拜讀許多大大發的帖子後,如狼大的帖子所述「若是電源燈閃爍,則12V端會呈現跳動現象,表示有過載情形」。查了又查,DK四顆全換、AO4812以SI4936DY代換、SG6841S PWM IC也換了,電路板全部盲焊,甚至螢幕電源開關與電源板上400V 100uF電解電容都換了,情況還是沒改善。只能判定是電源的問題,有點快要放棄的感覺,還請各位大大幫忙。
另外有一事請協助,由於技術較差,在更換SG6841S時,由於溫度較高緣故,將電路板上的焊點弄壞了,是第五(RT)與第六腳(Sense),不知其原來腳位是連接何處(我的原始印象應是無意義的腳位)

网友:
SG6841S 的 5 是 RT, 6 是 Sence 都有功能! 幫你看了一下資料, 5 是溫度感測保護, 6 是電流保護!

5 是接到一顆熱敏電阻 RTC, 6 是接到一顆低電阻, 你可以參考 SG6841S 的電路圖與你的電路參考比對, 應該可以找到原線路! 找導線焊接起來就可以了!

(PS: 另外, 微動開關也很容易壞, 你可以仔細測量一遍!)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103295/ETC/SG6841S.html

网友:
圖二的那顆IC旁的戶向二極體量量看.
看看有沒有壞?

网友:
按按螢幕電源開關,忽然畫面消失黑屏,且電源燈綠燈閃爍,有時過一會兒就自行恢復正常,也有可能機板斷裂,供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兩個二級管經電阻二極體檔量測數據皆同,為一向0.655,一向為0.188,此數據是否異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
經放大鏡檢查,看不出來有斷裂之現象,用電錶檢查亦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謝謝,已了解,只是這塊板子的RT腳的電阻位置,原本就是空的

网友:
確認一下SG6841輸出的MOS是否有虛焊的問題,因為我有一台有遇過這樣的情形
參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謝謝,SG6841是換新的,且板子上的焊點,已全部補焊,問題還是一樣

网友:
查圖上綠色框裡的三個零件是否正常
應該是TL431、光電耦合器和電源管理IC的小電容

若還是有問題,把高壓版和A/D版的供電斷開
然後檢查電源版的供電是否正常,來縮小檢查範圍

這跟我之前發生的問題還蠻像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18456-1-1.html

网友:
1.首先給你 and 眾多維修員,電路板補銲 or 銲零件, 請把板子上的松香殘渣用專門清洗電路板的溶劑洗乾淨(花點錢買幾近無毒的,  儘量不要用松香水,香蕉水,大陸的天那水,傷害自己的身體~~還有你自認很有自信用酒精清洗"絕不會短路的人,可以大力的用)

2.沒將電路板清乾淨有時就會有許多奇奇怪怪的問題產生

3.試著~~ 在更換一次你換過的所有零件 (用其他不同新的零件來換),有時是因為更換的零件質量不好, 意思就是說,你買10顆零件,裡面可能有1顆就是有問題的

4.若以上仍無法解決,那我是感覺 AD板有問題

网友:
我是新手,正好手上有這塊板子,正好問題一模一樣,正好看到這篇文章,正好指引了方向,真是太好了!

感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謝謝指導,我會試試看

网友(2010-05-25):
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我也是跟您有一樣問題

畫面開一下後 ~ 有畫面一下! 就會有點像訊號要沒了~就黑屏

然後 高壓版 上有 資資資的 聲音...

電容也是紅色框框全換

不清楚是說 資資聲音會是甚麼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圖三上面那個高壓線圈周邊似乎比較泛黃,檢查一下那顆所關連的燈管,因為可能燈管已經不穩定,使用一段時間熱了就會異常,然後保護電路就起作用。如果懶得拆燈管就用公版高壓版測試燈管,供電可以用公版AD板加上外接電源。
測試點燈就好不用接面板,但要接訊號讓它以為要工作一直亮。

楼主(2011-01-11):
感謝大大指導,最後將431、光電耦合器更換後,及正常運作,這台修到好,還換了不少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