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圖特殊的標示可辨識是甚麼稽納二極體?

楼主(2010-04-10):
如圖稽納二極體上只有標示.36B,另一個稽納二極體標2.7A。
這樣要怎麼猜出或看出它們各有甚麼特性?或是甚麼型號?
看過幾種廠牌的標示,唯獨這種最不一樣,連Datasheet都無法查!
請見識過的前輩幫幫忙提供點訊息,謝謝!

网友:
呃~在這之前改一下你的圖片尺大小好嗎?
圖片太大了啦...

楼主:
有考慮過,找時間再來修圖。
開此網頁時,有時也會超大,但點擊該圖時,是能顯示全圖的。
有時開此網頁時,能直接就顯示全圖。
顯示超大時,點擊重新整理通常能完整顯示全圖!
加上希望能讓大家看到大圖時的種種細節,所以一直沒將圖的解析度縮小。
謝謝您的提醒,我再將圖縮小些好了。

网友:
如果查不到 datasheet ,不彷參考以下電路,作的簡單的測試器.

http://www.gregsbasicelectronics.com/circuits/zenerdiode.htm

楼主:
提供的這類文章有看過幾篇!可是有些問題尚未了解。

比如說12V直流電,手頭上可能只有PC的電源供應器可供應用。
如果是另有穩壓150V的Diode要哪裡找到150V的電源?自己裝配嗎?
電源電壓要怎麼讓它可調?
如果這顆Zener Diode已損毀或老化,也可用此法測嗎?
(好像不行喔?加上又不知型號,會不會變無解? )
(如果是用數位萬用表測正向約0.71V,反向約1.95V而不像其他Diode顯示OL?
或是正向值跳動不穩,反向值OL?亦或正向值過高或過低?)

電阻要用多大的?(有1K/1M歐之分的說法。)可用可調電阻嗎?
電阻要兩顆嗎?
串LED,LED要用哪一種?有沒有具體型號?
這樣舞下去可能買要那種麵包板!

數位電表打電壓檔可代用伏特計嗎?

測出來得到哪些數值?只需要那兩項電壓值就可找到替用品麼?要不要或能不能推測出耗散功率值?
好像只能測出Zener Voltage?
不好意思,我的問題通常都是一連串、一籮筐。

网友:
可以用9v電池(使用過的約低於8v),跨接積納二極體,用電錶量電壓,就是積納電壓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 Zener Diode 是從電路中折出 Zener Voltage 通常不會比電路的供電電壓高, 所以最簡單方法得到測試電源就是使用該電路的供應電源.

楼主:
該電路一上電就燒保險絲。
板上在線檢測時,這兩顆都怪怪的。
拆下後檢測,.27A的那個稽納二極體順向電壓似乎較小,逆向電壓(電阻)不是無限大(1.xx V)
3.6B那個似乎正常(逆向電壓(電阻)不知道有無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圖稽納二極體上只有標示.36B,另一個稽納二極體標2.7A。
這樣要怎麼猜出或看出它們各有甚麼特性?或是甚麼型號?
看過幾種廠牌的標示,唯獨這種最不一樣,連Datasheet都無法查!
請見識過的前輩幫幫忙提供點訊息,謝謝!
22338 ...

你使用的 zener 有沒有可能是 UZ 系列的..

看看以下連結有沒有你想要的答案..

http://www.rohm.com/products/discrete/diode/zener/

网友:
另外,這篇也可參考看看..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CH_ELEC/UZ-36B.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上電即燒保險絲應與大功率零件有關如整流二極管, 濾波電容及工率三極管等, 如果電路中有穩壓電路部份可將穩壓輸出斷開再供電如果保險絲再燒斷問題簡單得多只要專注電源供應電路, 保險不燒的話可試用另一有可調限流的穩壓器代替供電將電流限制在 1~2A 之間幾分鐘後關電用手觸摸各零件有異常高温者即問題之所在, (小心高温灼傷) 以上只是個人經驗還望高手指正.

网友:
要留意燃納二極的電壓如果只有 2~8V 的話而電表又用 9V 電池供電那麼燃納二極管正負度都會有阻值讀出並不表示已經損毀.

楼主:
用數位電表(單9V電源)電阻檔和二級管檔
和指針電表(有3V和9V但不知是哪一電壓)電阻擋量測
都有相似結果。
忘了確切是多少數值,但只有.27A的反向電阻及電壓不為無限大。

回9、10樓
可能不是ST的,因為只有.27A與3.6B的標示,不像ST的標示法。
Rohm的標字方向是否為水平,與一樓圖上的垂直向標字不同,但標法相似呢?有沒有Rohm Zener Diode的圖?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當電表選在電阻檔或二極管檔時用另外一個電表的電壓檔量度其表棒 (即對接) 就可知電阻檔的電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