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華碩主機板K8N 無reset維修實例

楼主(2010-04-10):
這塊板子之前已經躺了很久了,一直沒有CPU可以測,自然也不知道好壞,網拍買了CPU後,修好CPU後,就準備測試囉!
http://bbs.pigoo.com/thread-20142-1-1.html
修這塊板子,由於沒有摸熟一些上電流程,走了不少冤枉路。
故障情形是一上電,就沒有reset了,系統持續處於reset的狀態,掌握P、C、R原則來修復。
一看到沒有reset下意識馬上就檢查CPU的工作條件,挖哩!CPU沒有供電,也查了CPU供電的相關線路,沒有送EN給PWM晶片,難怪沒有Vcore,而且也沒有VID信號,顯然第一關(南北橋)就掛了,K8架構由於沒有北橋(實際上已經整合在CPU內了),先查記憶體供電,查了之後也沒異狀,也發現送到CPU的VDDQ沒問題,一些原本屬於北橋的電壓都跑到CPU內,查了一下,有部分是正常的,然而有部分卻沒有供電,連帶的,這些沒有電壓的供電是與南橋(整合橋),共同share的,真慘。
南橋1.2V沒電壓,也有1.6V的,同樣也沒有,沒有拍到。
D極明明有3.3V進來啊!
結果G極電壓降到0.7V(其實這裡板子已經告訴我症狀了,但我卻沒有發現)
G極是由LM324控制的,當然就檢查它囉!
Vcc沒問題
原本想說G極電壓掉那麼低,會是中間有電阻阻值變大,結果還是一樣。(沒有認真跑線路,壓根兒就沒有電阻)
想說給它拆了......換了一顆,結果還是一樣。
越想越奇怪,於是又換回來了。
看了旁邊,竟然有電晶體?(那時候根本不知道這裡丟電晶體是做什麼。)
量了一下參考電壓,最上面有3.3V下來,但是經過電阻分壓後,電壓竟然不見了!
另一顆電阻則為接地,算了一下,明明就要出現1.2V啊!怎麼沒有。
順便打了一下阻值,也沒有阻抗偏低的情形啊!
索性拆了電晶體.....真神奇,1.2V出現了!
後來經過檢查,電晶體沒壞...........
接著換查另一顆MOS,這顆MOS,是提供1.6V電源給南橋的,但它竟然沒輸出?
D極電壓
S極電壓
再來就是G極電壓,到這邊,已經懷疑MOS毀了。
乾脆拆了,果然,壞了!
截止狀態下,竟然雙向都能通。
由於確定是壞的了,就從廢板找了一顆良品換上去。
再度上電,果然跑碼了。

量一下電壓。
1.2V出現了。
1.6V也正常了。
先前懷疑的電晶體電壓,太好了,也拉低了,這樣才是正確的,
0.032V(打在2000mV檔位)
插上記憶體、顯示卡,太好了!正確跑碼,也有畫面了。

到這邊,完修囉!

网友:
 疑? 寫完了麼? 還是不小心按到發表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剛剛先傳一半的圖片,所以會先寫一半。
現在寫好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厲害~ 一下子就被你修好了!

网友:
這算是正常的~~~~~
今天我沒整天在電腦面前...
不然第一個發出疑問的就是我~~~~~~

网友:
恭喜100元的cpu有價值了!
好像繞了一圈又回到一開始的mos處?

网友:
恩恩 ~維修有時候真的要靠經驗 不然都饒了一大圈 ~

网友:
s10274chen大的維修功力越來越強了~
功力不足的我有時量到錯誤的電壓也不知道~更不用說找得到問題點了。

感謝發表一篇好文

网友:
修了cpu的腳和mb
多了一台備用機
恭喜^^

网友:
修好的G極電壓有恢復嗎

网友:
樓主的思路還是比較清晰的,祝賀你修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G極的電壓當然會回復正常啊!不然S極就不會輸出正確電壓囉!

网友:
收藏收藏...這個一定要學起來呀~
果然有S的都很強~哈哈(來酸)

网友:
好清楚的觀念及整個檢修過程,值得好好學習。

网友:
回复 网友D:

原來故障前後的g極電壓差這麼多喔
謝謝s大

网友:
看了你這篇 , 你當時可確定cpu 是好的嗎 ?? , 只是斷了一隻腳 ??

因為你不知主機板是好是壞 , 然後又買了一顆斷了腳的 cpu !!

這樣子會不會有一點冒險啊 !!!

還好最後能夠修好 , 真是慶幸  ~~~

楼主:
回复 网友E:

當時有跟賣家談過,他描述該CPU是他在裝到主機板上時不小心弄斷的,原本是好的。
經過評估後,決定買了(的確蠻冒險的!)
買CPU主要是想要知道那塊板子有沒有壞,因為手上沒有754的CPU,就這樣給它「撩落去」。
修好之後,有超頻燒機,那顆CPU的體質不錯耶!外頻可以不加壓從200拉到266,感覺蠻讚的!超頻後的跑分數據,都比我目前用的那顆athlon 64 3000+還來的高。板子也很優。

楼主:
回复 网友F:

有S的都......................

网友:
s10274chen大精彩阿~~
不過主機板修復像這樣量哪裡量哪裡要多少我還不是相當清楚
所以還是要多做功課才行~~(不過也要有實驗機才是)哈哈哈哈
感謝分享阿

网友:
圖電╬描述的非常詳細的檢修方式,算是高手的檢修。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哈~不過不錯啦~你是大學生的驕傲~看過很多大學生都...(包括我自己)
昨天家裡也來了一片A8N的板子~今天大概量了一下好像也是MOS的問題~
不過是在DDR供電的地方~但可惜沒CPU可以測~(我也要100元的K8)
有修好也來PO實例~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期待您的實例喔!
有幫您找一下,雖然不是100元,但手腳要快,或許可以標到。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088417993
939腳位的CPU還有點價值,要找到百元的還真不容易。
最低價大概在300元左右。

网友:
噗噗~上班太忙了~現在才上來回你~
S大我有看到喔~感謝你幫我找出來^O^
來去標標看~殺...

网友:
手邊一顆p4 2.8g的cpu 掉了6隻腳,要補回去超頭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掉六隻...........在外圍的嗎?外圍還比較好處理,不然真的很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