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power的基本問題

楼主(2010-04-11):
請問一下各位前輩一下,因為目前在power廠工作(測試),有一天同事說第2個插座插在製具沒作用,沒有做到負載電流動作,都流到第1插座上,
1.但沒作用那增加這個插座幹嘛??
2.我量時他(2)有電壓阿,那怎麼會沒有電流流過,而都流到第1個插座??
3.如果第2問題成立,那我第1個接1號硬碟,2接2號硬碟,這樣2號硬碟因該會,不會動阿??
各位前輩因為是剛進這行的新人,所以問這很簡單的問題,謝謝各位大大~

网友:
可能是用在獨立第二迴路才有意義吧
有的power有設計多迴路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 我的猜測是, 你的測試板上的電路 1 號與 2 號母座的電路是相連的, 而你的 Power 線 1 號公與 2 號公有一段線長.

你試想一下, 1 號公接到 1 號母, 也就是板子上的印刷電路, 這點電壓是固定的, 對吧! 然後你在試想一下, 2 號公先不要插上板子, 1 號公到 2 號公的電壓是多少? 是不是一樣! 然後你在想一下, 將 2 號公插在 2 號母的座上, 電壓該是多少? 答案都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 由於 2 號整條線段的電壓, 從起點 1 號公的出線到 2 號公的終點, 因接點都是相同, 電位都是相同, 所以沒有電流流過!

我們都知道電壓是高處往低處流, 而兩點電壓都相同的兩接點, 是不會有電流流通!

你可以用電流表串在 12V 或 5V 在 2 號線路測電流證明! 還有, 你在 Power 廠工作, 在不違反公司利益情況下, 以後可分享的 Power 知識, 還望您與大家分享!

网友:
power 有兩個插頭可供電兩個硬碟,這是大家都用很久的東西.
製具有多插座,但是負載或是量測應分別獨立,所以要插座電流是依電路去看會有多少.
除非第1插座電阻比第2插座電阻低很多,電流都流到第1插座上是無法解釋的.

2.我量時他(2)有電壓阿,那怎麼會沒有電流流過,而都流到第1個插座??
如何在電路上量測直流電?

网友:
耶~~~照片裡,那些用鱷魚夾並聯一個黃色物體的那些電容,也是在做測試嗎?

楼主:
謝謝HappyMaChi的解釋這樣我就比較了解了~,我才剛進入這行業1個多月,多謝HappyMaChi看得起 ,如果以後功力進步很多時一定會分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再仔細思考一下 4# c 大的回復! 最後一行字不用看!
哈哈~ c 大別打我!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對!
鱷魚夾會弄到示波器上,檢查漣波的幅度,看power輸出電壓是否平穩,一旦負載加重,漣波就越容易出現。
經過測試後,再修改產品內的相關線路。

网友:
通常第二插座是給另一組輸出線路插的,因為當負載機功率升高時,線路與接頭都有最大耐受電流限制,所以這時需要插上另一組線路分擔電流,以免線路過熱插頭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