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W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本次內容豐富)

楼主(2010-04-11):
本文刪除..讓有心想在這發展的人有足夠的空間..感謝各位長期以來的支持..我走了

网友:
挖~炸的還真是開阿 ~....................

网友:
s大什麼雞絲都有n_046|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這台電源供應器......壞的真嚴重阿.........
本來以為只是5VBS的電容掛了....

shunxing 大~連英文都有錯字啦~
『本來以為只是5VBS的電容掛了』

應該為 5VSB吧~~沒關係~~看得懂就好~~因為我的測試器也是寫錯成5VBS

楼主:
引用 网友A:

shunxing 大~連英文都有錯字啦~
『本來以為只是5VBS的電容掛了』

應該為 5VSB吧~~沒關係~~看得懂就好~~因為我的測試器也是寫錯成5VBS

挖勒ㄟ~~~~~~我居然跟你一樣~~~犯了這個錯誤~~~真的不能晚上太累的時候發文阿...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一般來說 , 會造成那兩組 高壓電晶體 大爆裂 , 大多是電源設定開關設在 110V 結果去插 220V 造成的 , 我遇到這類情形都會先查高壓區的 橋式整流子; ZNR ; 金屬膜高壓電容 ; 扼流圈 ; 脈衝變壓器一次側 , 是否有問題再處理爆掉的高壓電晶體 , 還有一般我們如果收到 不明故障原因 Power  時先別急著送電 , 先拆開外蓋目視有無異狀 , 再決定是否送電查 +5VSB , 這樣比較安全一些 ! :)
我想寄一些零件去鹿港給 shunxing(大) 當做新婚賀禮, shunxing(大) 您的地址是在 X天 那一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來說 , 會造成那兩組 高壓電晶體 大爆裂 , 大多是電源設定開關設在 110V 結果去插 220V 造成的 , 我遇到這類情形都會先查高壓區的 橋式整流子; ZNR ; 金屬膜高壓電容 ; 扼流圈 ; 脈衝變壓器一次側 , 是否有問題 ...

爆高壓電晶體~~~我單然會檢查高壓電路...我可不想玩爆爆樂.......
另外~~~X天???那是哪裡阿???????不要亂猜我家地址耶......雖然聰明的會到露天看(往天上看喔~~看的到在說...)~~~~~
但我猜~~你沒有看過...

网友:
cool~爆好開喔~不過...TT2148倒是沒看過~
看過最多的應該就是13009跟S大用的2SC2625~

TT2148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8/SANYO/TT2148.html

2SC2625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MOSPEC/2SC2625.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有看到哦~~夠聰明吧!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是不是"光碟片 讀取面刮傷 修復"那一個呀?

网友:
精采的維修.. ...常上來潛水是對的

网友:
好強阿  竟然炸開了  燒個洞就很厲害了說

到底是怎樣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光碟片 讀取面刮傷 修復"那一個呀?

台北不是我的家 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鹿港的街道 鹿港的漁村.....

网友G:
350W 以下的電源供應器我們幾乎不修,留置拆零件就好或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G:
350W 以下的電源供應器我們幾乎不修,留置拆零件就好或回收。

也就是說~~~足瓦的也不修囉???
難怪回收場一堆好物阿~~~~~~

不過~~~看到你這篇回覆...代表~~~不足瓦的350W你也修囉????

网友:
最近維修power 就像S大說的回收場好貨不少 不少都是軟的 下班後我都可以修2個以上

网友:
哇大大真厲害咧..
那個改裝的測市 板我沒看過
大大真厲害麵包板都可以這樣稿..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什麼原因炸這樣阿~讚

网友(2010-09-30):
引用:300W電源供應器維修實例(本次內容豐富)
這台電源供應器......壞的真嚴重阿.........
本來以為只是5VSB的電容掛了....
沒想到.....居然壞那種最貴的電晶體.....還一次2顆.......
幸好我沒送電...不然~~~會爆爆樂.....

不錯的維修。。一直想看【電晶體的維修】。。
論壇改版後的照片很清晰。。。^-^

cool~爆好開喔~不過...TT2148倒是沒看過~
看過最多的應該就是13009跟S大用的2SC2625~
TT2148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8/SANYO/TT2148.html

2SC2625
http://pdf1.alldatasheet.com/dat ... MOSPEC/2SC2625.html

這個資料也很詳細^-^

网友:
這真的是"晶體大爆走"......

一般音響的推動級,大部份都是擊穿短路, 很少看到爆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