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MT-2007N可以問一下嗎?新手一問!!

楼主(2010-04-11):
紅色框起來了.5碼電阻是什麼顏色?中間燒毀去電子街說沒辦法知道色碼...我是用320萬手機不是說很清楚
揚聲器也壞了...一顆要25塊有點貴
不知道長輩還有這一台可以跟我說一下色碼或是幾歐母?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A:

色碼為「藍黑黑銀棕」,6Ω 誤差1%。
龍X不知道有沒有比較便宜,新X也可以看看,不要到今X,沒買過蜂鳴器,不太曉得價錢。

网友:
揚聲器拆小朋友在玩的玩具就有了.....
如果不是片型的~~~那使用一搬小喇叭就可以了~~~
耳機‵~~~也可以利用....

楼主:
感謝拉!
s被你猜到我住台中了

耳機也可以喔...沒用過內
已經買了下下一次在換摟...感謝

這個是學校發的.不想買新的
下次買數位電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電表也是學校發的.....難道大大您也是沙工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終於猜錯了

DC10A要還量什麼?這一擋很少用吧?
微電腦修護稍微學一點電子的東西

网友(2010-06-21):
回复 网友D:

好像是 綠黑黑銀棕 5歐姆 ,這台千萬別買,外表漂亮非常不耐用,

台灣製指針電錶伍佰元以內就屬YF307跟YF303系列最耐用,這台MT-2007的

通病就是撥檔器(歐姆檔)接觸不良,本身銅薄設計太細,用久了需靠跳線

才能解決,目前沒相機拍攝,照片改天再補,至於MT-2007以後系列有無

改進就不曉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啊!歐姆檔用到最後........越來越不準。
明明換了電池了,還是老樣子。
連電壓檔都快爛掉了........同樣的問題,量測值不準。
P大您沒說,我也真不知道問題點原來是在接點上,之前有懷疑過,但拆開大致看一下,沒有異狀。
手上有兩台都是同樣毛病,但一台的指針被我毀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哈哈..準度不準跟接點好像無關,mt-2007n跟mt-2007的pcb板是否相同?

我就不知,照片我這幾天應該會補上,歐姆檔無效是mt-2007的通病(我敢大聲說),

但以後系列電路是否有改我就不知,等我拍照上來再討論...

网友:
看來P大用過很多三用電表喔,佩服,佩服

网友:
照片已補上...不想多說了,雖然修好可以用,但還是幹在心理..

銅箔面太細造成接觸不良..

超過20年古董電錶,撥檔器使用沒超過萬次也有5000次以上,依然完好..

回復 10 #

不敢當,只是剛好碰到,把心得分享出來,免得讓人跟我一樣xxx..

网友:
回复 网友G:

這麼恐怖............
P大您跳那麼多線啊!小弟我領會到的,以為是撥檔器上的簧片,原來是PCB上的銅箔。
我那台的格局跟這台有點不一樣。
回到家在PO圖上來。

网友:
回复 网友H:

沒有跳很多線,只是另做一個開關..

网友:
回复 网友I:

難怪!P大您有注意到撥檔器上面的簧片嗎?除了大的那個,還有一個小的,小弟我看小的那個好像沒作用..........因為簧片掉了。
PCB格局
拆下來補一些錫。

网友:
pcb真的有改良過,小的彈簧片我有保留,我的舊款應該有用到,

因為有四條黑軌,看你軌跡都有在銅箔上,你再加錫不怕刮壞銅箔嗎?

网友:
回复 网友J:

因為簧片都搞丟了,也實在不清楚到底問題點是不是出在小簧片上。

還好,錫是圓滑的,也比銅來的軟,刮壞可能要再觀察一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