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2滑鼠能改成USB嗎?

楼主(2010-04-11):
(无正文)

网友:
應該可以喔~像市面就有賣USB to PS2的~
或是PS2 to USB的頭~
我之前手癢就有挖過裡面~沒有晶片組說=..=
是用跳線的~

网友:
這樣能不能轉我不確定, 但USB要轉成PS/2就得看運氣了.

就我所知, 某些廠牌(像是L牌)只支援USB的滑鼠就無法使用轉接頭轉到PS/2接頭上使用.

网友:
不一定~~~要看滑鼠的使用晶片有無支援~~~~~~
如果沒有支援~~就代表不能互改......

网友A:
回复 网友B:

s大說的才是對的....
BTW......就我所知, L牌的晶片大多不支援, M牌的則大多數都支援.
另外問個問題: 雷射鼠只支援USB是跟供電電流有關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s大說的才是對的....
BTW......就我所知, L牌的晶片大多不支援, M牌的則大多數都支援.
另外問個問題: 雷射鼠只支援USB是跟供電電流有關嗎?

因該沒有關係吧.....
雷射鼠可能是因為新產品~~而沒有考慮到要能向下相容PS2吧....
畢竟...會買雷射鼠的...都是有錢人居多...
一般人~~不會去考慮要用到多好的滑鼠~~~能用就好了
尤其是我們這邊的人....他不會管你滑鼠多好~~~~便宜能用就好了...

网友:
我所知道的是以 CYPRESS CY7C63723 所做出來的。是可以直接替換。
因為它的 MCU 本身就支援了。

网友:
這個問題讓我想到之前在找一隻COM Port的滑鼠.好難找...好不容易找到一個PS2轉COM的轉接頭,接了PS2滑鼠,那個設備還是認不到....
後來終於找到一個COM Port的軌跡球才解決.

楼主:
果然是要看晶片的

找了一支PS2光學改,失敗n_106|

网友:
對吼~好像沒有考慮到相容的問題溜~
我有試過一台DVR的滑鼠插孔~阿蘇斯的不能用~L牌的不能用
後來殺了一顆99元的居然可以...
所以是晶片本身有沒有支援~
哈哈~SUNEKU大~拍謝啦~害你殺生了(滑鼠=老鼠??)

网友(2010-12-05):
只有少數的PS2鍵鼠可以改吧,或是原包裝有含PS2轉USB的轉接頭一定可改
早期的PS2鍵鼠都不行

网友:

引用上面的網友的話~【沒晶片】應該不行!!

ps:不過我有圖片~
【USB的滑鼠】改舊的PS2滑鼠【就可以】!!只需用一個轉接頭~
差別在 咱這個【PS2】接頭是【公接頭】!! 【還有我有拍照片~所以知道是向下支援】!!

网友:
就算有那个接口都不一定行,不信你可以试试,应该是要看晶片的,但不记得是哪些型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