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GM L-1936W 電源燈不見 無畫面~~

楼主(2010-04-11):
以下是小弟的液晶問題~
1.電源燈不亮~但量P板有12V與5V出現。保險絲2個都正常。
2.將按鍵板取下,量所有按鍵都正常,量LED燈也正常會亮,但一裝上按鍵軟條排線 LED燈就故障(用三用電表量不亮)
3.P板正常供電,12V與5V都很正常 沒有跳動現像。但就是無法開機~~~
請問大大們 這到底是哪裡出問題?因為我手上沒有相同的板做交叉比對,所以也不知道燈管是不是好的(L型燈管)。
我在想 是不是AD板壞了....XD

网友:
回复 网友A:

軟排線更換 可以排除 或是你用點燈器 點看看燈管是否有問題

楼主:
軟排確定沒壞~~L型燈管 可以用一板的高壓板做點燈測試嗎?

网友:
用本身P+I板點燈就好了

楼主:
有點燈測試了~~發現燈是一直閃滅不斷,這.....是哪裡的問題?如果是燈管壞了 應該是點不亮才對.....有大大知道可以說明一下嗎?

网友B:
你先改 直接 觸發 按鍵 看看 ~這款 應該按鍵也很容易壞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改 直接 觸發 按鍵 看看 ~這款 應該按鍵也很容易壞 ~
~

測試了 還是沒辦法開~~應該不是這個問題,因為我點燈測試時  燈管是一直閃滅不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很有趣! 哈哈! 學起了!

网友:
恩恩 ~那中間的 ~AD   IC 電壓 正常嗎?.. 這片 AD 板 ~之前有些文章有 ~它的 電壓  你可以爬文參考 ~
AD +PI 裝上 不裝 ~按鍵排線 ~中間 2顆 ~1 2 3 腳 電壓為多少 ~?
PI+AD 單獨測試 的話 ~  只接 `PI  右邊 就可以亮 ~.
面板上的 ~燈管 正常 有測試嗎?
按鍵排線 小心拔~這種線 大概 拔幾次 就歸天囉~

网友:
回复 网友C:

c大偶外行的,不過我很想看一下你觸發按鍵的led燈怎樣接,可以嘛?麻煩了,謝謝

网友:
回复 网友D:

恩恩 就 只是 觀察燈號 在判斷 動作拉 ~
這塊 AD 很容易 2顆同時亮 有問體的時候 ~

网友:
我跟你有相同的情形
我的是ACER AL2017   P+I板是DAC-12M033   4顆ic(編號p605)是 20v  ,輸出到A/D board 的12v/5v,也正常
但我的A/D board 有4顆三隻腳(不確定是不是moseft,編號是58RN no5A)其中3顆三隻腳量測5v,一顆0V,我認為是它故障,但網路上查無
此編號不知如何替換
你的A/D board 有3顆三隻腳,2顆在中間,1顆在右上,可否請你檢測,順便告知其編號為何

网友:
回复 网友E:

麻煩 另發一個新帖~......POST 照片 ~這樣 別人好幫忙你 ~

网友:
補上照片
其中2區的電容及3隻腳都為0v

网友:
該AD板上有好幾顆3隻腳的降壓IC
1117 33   = 輸出是3.3V
此類降壓IC很容易壞

网友:
這一型的機器問題點粉多,什麼情況都有,可是通常都是p605那四顆發生問題比較多,看到cmv真的會皮皮挫!

网友:
我也有一台相同的CMV-937A情況一樣.燈管各別測試.有兩根燈管不亮.改用雙燈小口高壓板.不過撐不了多久,高壓板上場效晶體燒毀.我看只有退件囉.

网友:
回复 网友F:

同學他的燈管吃的電流是1 a 一般的公板是0.5a的 (指一支燈管而言),修板看還有沒有機會啦,要換公板難啦,那四顆p605查看看有沒有正常,如果不會檢測又比對的方式,或對調(亮的跟不亮)的對調,這樣比較快啦

网友:
AOP605有故障時燈管也會無法正常點亮,一閃即滅,有時會造成供應A/D電源異常,不過A/D上基本要有待機電源,可以先嘗試補焊三端子穩壓IC及其電阻,或是檢查有無短路的SMD電容。

网友:
會不會AD的保險絲已經燒了
如果是就要找AD電容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