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板作費了 有勞板大刪除了

楼主(2010-04-11):
更正 廠商老闆 願意提供 團體優惠價格800 改好 但是運費要我們自己負擔CC 進能力凹的福利VV

网友:
相信這定能嘉惠很多購買大陸貨的朋友..

請教一下阿國大,目前大概提供那些改裝,如電源供應器、熱風槍.. 等

THKS..

网友:
阿國大大為網友盡心盡力辦團購真是辛苦了n_089|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熱風槍 我自己買了一台220V AT8586
 回來改好了 穩定使用中 OK的 我找的是工廠@@他自己再生產變壓那各東西 可以讓員工從先依照220規格 換算成110電壓安培數 去訂做︿︿
基本 都可以受理 不過礙於其他物品 我會送過去工廠 估價 無法判斷@@
價錢都會在這價位以內 他老闆跟俺保證的哈哈~~
所以可以安心@@有要定的 大大 切忌 我說的費用不包含 代為訂購服務費用 與郵寄給你的費用  請自行考慮是否可以接受在委託我下單 一率採用收到金錢後下單 並收到物品後請工廠改裝 完工測試OK 由我取件把物品包含拆下來的220 轉DC的那各一並寄送給你︿︿~~

网友:
要是我買熱風槍的話我覺得還是買220v的比較好.頂多改一下插頭加一條220v延長線. 防只110v插錯因電熱的電器耗電都非常大以600w來說
600W/110v=5.45A
600W/220V=2.72A
我會選擇省一些電費. 接220v對各位大大應該不是難題.從冷氣或開關箱拉出來就可了.有誤請指正

网友:
我的熱風槍220V沒有改
就是從開關箱拉出來的
它的插頭是三角形,只要買一個三角插座一直插上
順便貼上220V用電警語,應不致於弄錯,
目前使用很好   ---------------
                                 只是參考一下或許個人工作場所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租的地方受限 無220 V 已在打算 租各地方當工作室 不然房間全都主機板 筆記電腦 液晶一一 沒位置走路了_~_~趕工也趕不完阿一一

网友:
俺提供一個額外的訊息

======================
大潤發[中和店] 2006年有賣~110V轉220V的變壓器[500Watt 與800Watt 兩種]
[1]插上去就能用。。不過重量2~3kg [超大的變壓器]
[2]價錢800~1200元
[3]以后就不用为了 每台700W的热风枪。。改来改去了……………………
一個變壓器。。。換上好幾種 220V的大陸電器

ps:住台北中和。。永和的人。。可以打查號台 104
花錢問。。大潤發[中和店]的電話

ps:俺4年前看到的。。今年是2010年
ps:一般旅行用的110V轉220V [最多只能承受 250W的熱量]
ps:[大潤發]免費服務電話。。。0800-010-020
可以打電話到這里。。  問那里的小姐。。。
。。還有沒有賣[ 110V轉220V的變壓器]。。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說的是這個吧!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0529538?u=winson516888

這一顆~~~~跟W大之前PO的一顆一樣耶.......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一顆~~~~跟W大之前PO的一顆一樣耶.......

W大那叫隔離變壓器,110 TO 110~~~~~原理一樣~~~~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A%E5%A3%93%E5%99%A8

网友:
我說的是這個 [800W變壓器]
220V/110V 800W變壓器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1207002347
大潤發[中和店]4年前~2006年~價錢是880元左右
现在知道是  4.6kg

ps1:回復 9# 的帖子~咱的印象is圖片其實差不多。。。廠牌名咱就沒記了

------------------

ps3:另外看到的
220V/110V~2000W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c45921757?u=mct811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14586093

1200W
http://tw.page.bid.yahoo.com/tw/auction/f14155220

ps:大陸深圳的]帶開關與帶開關的插座的插座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0054a062eee8e6.htm
因為110V--》220V。。。。如果是熱風槍電器。。。還是加個[帶開關与指示灯的插座]比較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