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箔脫落的問題

楼主(2010-04-11):
電容銅箔脫落了
不知道怎麼跳線
請會的教教我
右邊那個洞是 散熱器的 打算先不裝
左邊是電容的 該怎麼跳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電容的負極接地,正極接ATX 12V 4pin接口的12V,這樣就可以了。

楼主:
第一張圖中有科原本沒電容的
可以移過去嗎??
接地是接哪邊阿?? 接在跟別顆電容接地可以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啊!移過去要注意極性喔!
看板子慘烈的狀況,大大您在焊接時,溫度如何呢?溫度不到,用吸錫槍在處理時,很容易就把銅箔用壞了。

楼主:
= =因為錫弄不出來
整支和槍尖頭插進去 從另外一邊把錫吸出來
版子不小心倒了 結果銅箔就起來了

楼主:
目前換好可以動了
不過手摸靠近AGP那個大MOS會很燙
請問這是正常的嗎 ?? 散熱片沒裝上去

散熱片的銅片都掉了 請問如果要黏的話 一定要用高壓的嗎??

還適用一般的雙面交就可以了

麻煩大大們代批

楼主:
請問POWER 的 MOSFET 有兩對
如果其中一對短路 是否會造成另一對跟著短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一定!還是需要經過檢查後才能斷定。
散熱片還是需要裝上去,如果焊點掉了....蠻麻煩的。
不能用一般的雙面膠,要用散熱膠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