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維修一例

楼主(2010-04-11):
花屏多為晶片脫焊多。
在對岸維修量大,專門自己開發一種BGA機器釷對GPU返修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樓上 大大可以 照一下 照片 看一下你的 ~ BGA 機嗎?

网友:
簡單幾個字帶過????
有說跟沒說~~~~~~~好像沒什麼差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上 大大可以 照一下 照片 看一下你的 ~ BGA 機嗎?

權限低無法上圖。

圖在
WWW.REPO-X4P.COM

网友:
謝謝大大提供的資訊 ~你們對岸 賣的 好便宜 ~如過在台灣 這價位應該很多人會買~
J 大 ~在對岸 是 等級很高的工程師~ 歡迎常來~
這台機器在你們那邊 評價不錯 ~...........我都有在對岸看到 ~
另外J 大這台 有看到 你們是用一般的控溫 ~在自己改裡頭的程式 外加 電路 ~
超利害的 ~
呼叫           legion ~~~~~~~~~~.

我們這邊 回貼 ~10張就可以傳圖片囉 `

网友:
回复 网友C:

長官,你呼叫我幹什麼,人又不是我殺的,
BGA這種東西我又不懂,
如果只是他的那種模式設定幾組上下溫度限制動作,
那倒也不是什麼難事,
只是,........溫感的前端電路你要不要自己作一個出來,
後端的控制部份就還容易一些.
趁這兩天剛被客人放鴿子有空,一鼓作氣把電源土砲程式先寫好,
不然過兩天沒空時,進度就會變很慢了,明天下午又要去工作作工了.
ADC0848的前端如果改成溫感前端不就又是另一種電路了,

网友:
哈哈
我對那個不懂拉 ~不然就可以 參一腳 ~...CCn_151|
我從以前到現在數學算到 ~ X Y  要帶入公式後的 我都不懂 ~..尤其是開浭號的..
數學映像中 還好像沒有及格過拉 ~
改這種 ~我相信對你來說 ~不是難事~~..CCC.....連土砲電源供應器都設計的出來 ~.
等W大論壇有多人興趣 研究土跑 ~BGA的 自動電路 ~目前感覺 還是很少人要玩 .
:on_164| 再等你的 電源供應器 ~QQ 很想做一個來玩玩 `... 加油QQ

楼主:
程式要自己寫,用兩只表是做不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