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BENQ~Q7C4-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0-04-11):
故障是.不過電..很明顯是開關斷裂..維修補強一下之後  發現..還是不過電  拆開電路板才發現....

斷裂

斷裂

快乾固定

快乾固定

矽膠補強

矽膠補強

補強後等ㄊ乾

補強後等ㄊ乾

...電源座明顯的脫悍

...電源座明顯的脫悍

全電路板補悍...大功告成

全電路板補悍...大功告成

网友:
電源座脫焊重來沒見過這樣的
感覺很差

网友:
這個...
有一點誇張...
這有沒有被修理過
會不會前一個修理的人把焊吸掉忘了補回去

网友:
BenQ電源插座焊錫虛焊是一個通病,接觸不良
的狀況之下造成焊點產生火花而焦黑.
BenQ塑膠按鍵斷裂也是一種通病,千萬不可以
使用瞬間膠粘著,那會使按鍵失去彈性.

楼主:
@@..瞬間膠粘著只是要讓尾巴跟 按鍵排座合為一體...至於按鍵彈性我也考慮到  所以在上一層矽膠  很Q的

网友A:
BENQ機種,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況蠻誇張的,應該跟使用者經常太暴力插拔有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BENQ機種,第一次看到這種情況蠻誇張的,應該跟使用者經常太暴力插拔有關吧。

應該如同wet大所言,記得philips 及Twinhead也遇到過相同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