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優派Viewsonic 換高壓板電源液晶螢幕維修

楼主(2010-04-11):
這台19吋4比3為繪圖公司在使用的螢幕托我維修  很大台...還有雙畫面接換功能..

...很簡單的  換上一片...電源接對  OK收錢

確認高壓還是燈管故障

確認高壓還是燈管故障

亮起後..5秒熄掉

亮起後..5秒熄掉

查12V供電

查12V供電

查5V ON/OFF供電

查5V  ON/OFF供電

网友:
謝謝分享 這台是 ~VG900嗎 還是902

网友:
這款的~~~高壓板問題很大.....
我上次就遇到一台.....修了好幾次~~~~
最後直接給他改公板....才解決燈管的問題......

楼主:
是VG900  嘻嘻

网友A:
該換燈管就要換
這樣原來的高壓板修復後還可以用
否則要用挑選過的高壓公板才cover得過去

楼主:
我換的高壓板  可以點到22吋 但是通常點老燈管比較保險19吋內一定可以''
至於原本那塊高壓板...經查修MOS  4科OK.....
OZ960.IC電源供工作正常...
把兩個高壓變壓器來量也OK

...時間沒這麼多 直接換高壓上換小朋友    懷疑是OZ960 PWN輸出不穩外 造成點不久就會暗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該換燈管就要換
這樣原來的高壓板修復後還可以用
否則要用挑選過的高壓公板才cover得過去

我修的那台...是燈管都換新的...在我家很正常...去客戶那...5分鐘就掛了....
來回3次...最後...高壓版換掉就ok了....
那4顆mosfet也被我換過...狀況一樣.....我也懷疑中間那顆不良引起的....

楼主:
哈....OZ960嗎?? 用新燈管點  可能內抗低很順利就點的量  但是...
不久燈管開始閃...最後熄滅...我猜想OZ960  PWM輸出不穩定造成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挖 ~還有這種 事阿 ~  下次遇到 小心點 ~

我修的2台都是軟的 ~
排線清一清...就 修好囉 ~  我算撿到軟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會不會是 IC發現有問體 保護囉 ~
用 偷吃部 ~ 解保護 有效嗎?
9腳電流保護   2腳電壓保護 OZ960
....高壓板 不是可以這樣做n_151|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拼保固期三個月喔,這個方法會造成更大的意外喔

网友:
回复 网友E:

很可愛別老偷吃 要擦嘴喔哈哈~~ 境量不要那樣作 很容易 把AD燒掉 ㄖㄖ
一班碰到那各特殊機種 我也換P版比較快]_~_~

楼主:
哈哈...解保護以前有看過大陸人這麼搞..不過我倒是沒這樣用過....
一般IC..如果外部供電正常..但是信號腳不OK我通常.都會先用三用電表把IC拆下良有沒有O/S的狀況..
如果IC已經開路或短路  就要好好查一下外部的電路是否損壞造成IC的O/S

网友:
一顆OZ960還滿貴的換了不見得有效
還是換高壓條簡單快速

留下有問題的有時再研究才是保險之道
贊同levis的做法

网友:
新手問笨問題,請各位大大幫忙,但我還不能貼圖,就借用本文的圖片吧!

我的VG900,是會出現亮綠燈但無畫面的情形,可是卻是在上電 "兩小時" 以後,並非開機不久就黑屏呢!   冷機半小時後又可繼續正常顯示,只是不知能撐多久而已呢! 好像某些元件過熱工作不正常一樣,是不是也要換高壓公板呀????

或者哪位前輩指引一下,該去留意查修的方向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溫度, 到底哪個元件在熱,請熱機測溫度

其實你可以開一帖

网友:
回复 网友G:

第一次"活機"時共兩小時又十五分鐘,測量AD版給高壓版的電壓,12V,5V,on/oFF,ADJ,都是正常輸出的。
第二次"活機"只活了45分鐘,特別留意了溫度異常高的元件,AD版給高壓版的電壓也是正常的,但AD版上線圈旁有散熱片的(估計是穩壓IC),高壓板上的四顆IC還有高壓線圈都燙手,測著測著,突然之間螢幕消失,黑屏了,AD版輸出電壓仍是正常的,高壓板全冷下來了。

第三次沒活過來! 嗚嗚嗚!   客戶說懷疑變壓器問題,因為那時還正常顯示呢!

估計是高壓板掛了! 那四顆IC輸入11.9V,輸出都是0V,這兩天去買塊高壓板,改看看吧!
改完了再給各位報告情形!

高壓板有個IC和線圈被擋住了

高壓板有個IC和線圈被擋住了

网友:
這種機器比較老化要用大功率的高壓版比較安全喔

网友:
回复 网友H:

感謝提醒,我會先問清楚再設法更換的!

网友:
回复 网友I:

你的問題換高壓條就ok了,我剛修好這一台(高壓條零件要壞又不壞的麻煩)

网友:
我這兒有3台..檢查結果都是燈管有問題....難搞囉

网友(2011-04-26):
回复 网友J:

這型號我遇到的是水波紋,換AD版所有電容,好一點點,後來換比較好的訊號線畫面就正常了.

网友:
元件過熱工作不正常,是要換高壓公板 , 沒錯呀!!!!     就給它換下去, 就 OK 了~~~~~              收$$$$$

网友:
更換高壓公板比較快
省去其他版上元件老化的問題

网友K(2011-06-29):
請問大大 公用高壓板上的要接的正負極.. 要查時  正負都有12v嗎?

网友:
引用 网友K:
請問大大 公用高壓板上的要接的正負極.. 要查時  正負都有12v嗎?

不是正負極喔,找出三大條件,vcc(+12v至5v) gnd(地-螺絲孔或任何電解電容的負極)on/off(3.3v-5v)背光的觸發,另外adj亮度調解可接可不接

网友(2011-08-25):
回复 网友L:

會不會是燈管線破皮或是裂銲錫,小弟上次修的就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