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雜牌 HEC-300ER ATX POWER 無法啟動維修

楼主(2010-04-12):
小弟在 "痞酷網" 爬文了很久.....終於可以一試
使用 power 測量器全燈不亮.....
使用 "維修時的防燒負載" 測試 POWER
爬文自----> http://bbs.pigoo.com/thread-14833-1-1.html
...就是電源進來接個燈炮.防止電器短路用...如短路或重載可保護.防燒更嚴重......

上電測試時,發現燈泡亮了一亮,關電後再上電已不亮,
正常的 power 關電後再上電是會再亮一亮的,
估計是高壓電容充電後無在電路內運作....

拆開機殼檢視.
無爆電容,無燒焦元件.

檢測所有晶體,保險絲,二極管, mos管,開關管都正常.......

最後發現輔助電源部份的電阻 R2:150kohm 開路

更換電阻 150kohm,並重新裝回元件,上電測試,果然啟動了

測試了數小時都無問題.

网友:
所以由 ''估計是高壓電容充電後無在電路內運作"
往高壓部份找問題  是嗎

网友:
恭喜你完修
不錯的維修文
繼續加油  -------   還有好多東西你會想要修

网友:
電阻應該不會莫名奇妙開路吧~大大要不要再追一下線路比較保險~~~

网友:
恭喜你修好  可是
HEC 不是雜牌喔.............

楼主:
"所以由 ''估計是高壓電容充電後無在電路內運作"
往高壓部份找問題  是嗎?" ----->我估是......

"電阻應該不會莫名奇妙開路吧~大大要不要再追一下線路比較保險~~~"
----->我是新手 等再壞再修....

"HEC 不是雜牌喔............." ------->我是新手 有眼不識泰山

网友:
這電源供應器至少足250W以上.......
也恭喜你修復~~~~~

网友:
樓主您這顆HEC品牌POWER我也有一顆(應該是P3時代的產物了)。
但..是標250W的..我想我那顆應該也沒足250W吧。
我目前這顆POWER還沒壞(其實是放在倉庫啦... ),等壞了就來修一修,剛好您這篇PO文可以拿來當借鏡。:)

网友:
hec=偉訓科技
http://www.hec-group.com.tw/tw/
我覺得還不錯用啦~~~
許多大廠都用它家的機殼...

网友:
恭喜修復 ~又多一位阻礙資訊業發展的 好成員囉 ~
HEC 不錯拉 ~

楼主:
阻礙資訊業發展的 好成員...?

网友(2010-06-04):
超好的工具,超好的環境,超令人羨慕的說

网友:
HEC偉訓的PSU是雜牌啊???
原來我的server裡面那顆500W的PSU是雜牌的...

開玩笑的.......緊酸~~~

网友:
一顆小電阻壞了整個power.恭喜大大完修n_116|

网友(2010-07-23):
carl0804;有點搞笑喔。

网友:
題外話一下~
樓主的防燒裝置做的真漂亮~:)
不知道總共花多少錢~
能不能代購一下~(燈泡不用)
有些東西在台東還真難買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香港造.....

网友:
圖文並重  感謝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2010-09-06):
想不到一顆電阻就讓一顆pw掛點

好棒的維修文章  恭喜樓主

网友:
受益良多!

网友(2010-10-10):
想不到一顆電阻就讓pw掛點
感謝圖文並重,大大無私的分享...

网友:
我也好想修好我的700W power,我也是手濺被我弄爆炸
,看來保險燈泡也要來做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