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VX715 液晶螢幕開機後會自動開跟關的 [以解決]

楼主(2010-04-12):
請問各位:
viewsonic VX715液晶螢幕一直重複出現開跟關的狀態 (有顯示出畫面然後又整個熄滅/電源指示燈也會跟著亮或熄滅的),是要往那裡抓問題呢,還有就是不插電源一陣子後(不是1~2天喔),就又可以用上一天是完全顯示正常的畫面,我還沒註冊時就有稍微的爬文,也有把冷焊的地方都補上了,不知道該往那一方面去找問題才是,還望各位前輩教導一下,謝謝

网友A:
按鍵 有沒有檢查 有沒有換新 ~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偶也是覺得是按鍵的問題,尤其是power-on那顆

网友D:
也是覺得按鍵可能有問題~~
查一下按鍵吧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我也覺得是按鍵問題~  哈~ 開玩笑的!

你已經提到補焊了, 但不知道你 AC 進來處的 110V 母座與整流後的MOSFET 接點都補焊了沒?

我建議你用電表夾鱷魚夾在 DC 12V 的地方, 設法用兩條電線焊出接線來量測, 後方機殼不要裝上開機運作測試, 一邊用電腦, 一邊看電表, 觀察不正常關機時, 到底是斷電還是本身功能運作的關機? 先找出問題點, 才能正確解決問題!

网友G:
若沒有電容表就換換看全部電容吧
記得有一顆容易壞,有貼圖就可以幫你囉

快註冊累積發文

楼主:
先感謝各位大大的幫忙阿,問題已經解決了n_031|
引用 网友A:
按鍵 有沒有檢查 有沒有換新 ~
引用 网友B:
偶也是覺得是按鍵的問題,尤其是power-on那顆
引用 网友D:
也是覺得按鍵可能有問題~~
查一下按鍵吧

按鍵是正常的喔
引用 网友E:
我也覺得是按鍵問題~  哈~ 開玩笑的!

你已經提到補焊了, 但不知道你 AC 進來處的 110V 母座與整流後的MOSFET 接點都補焊了沒?

我建議你用電表夾鱷魚夾在 DC 12V 的地方, 設法用兩條電線焊出接線來量測, 後 ...

AC電源接頭處也有補焊了,MOSFET也有加強補焊,感謝指導跟疑問排解
引用 网友G:
若沒有電容表就換換看全部電容吧
記得有一顆容易壞,有貼圖就可以幫你囉

快註冊累積發文

嗯嗯  已經將所有的電容換掉了
果然是電容出的問題

网友:
水拉,又是一台軟柿子喔

网友(2010-11-25):
那板子型號 是715L1075-2-V   小低也有這狀況 請問一下 版主您是換哪一顆阿??店員版這上方有2顆IC 沒有刻字  只知道有8腳跟4腳的   是這兩顆其中一個嗎 ? 如果是這壞了 要去哪買阿?沒有顆粒編號-.-

网友:
又是電容惹的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