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P PCI-E 顯示卡帶燈測試

楼主(2010-04-12):
請問測試顯示卡的問題
用 AGP PCI-E 顯示卡帶燈測試
這種東西會好用嗎?

网友:
如果常常修VGA的話是可以投資,畢竟這些配備只是輔助的

楼主:
顯示卡維修是不是比主機板維修簡單多了...

网友:
很難吧

很難吧,顯示卡大部分都是壞VGA晶片,不然就是記憶體占大部分 ,沒有BGA設備根本沒辦法修吧

网友:
如果是買來要判斷顯卡好壞的...那我建議你乾脆備品一塊好的顯卡

因為這種檢測卡~~~只能檢測BGA有無故障或是空焊而已~~~~~

楼主:
哈...我已經買一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