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砲電源偵測電路(一)

楼主(2010-04-12):
先把圖定稿,會花點時間來玩這個新玩具.
現在開始準備零件了.請大家看看就好,
有錯的地方還請給個建議一下,
由於8048只能買到PLCC28的,
所以先作一張轉板,轉成DIP24模式.
接下來就可以準備試作了.
晚一點先把PLCC8048轉成DIP模式吧.
把轉板洗好組合起來就成這個樣子了.
開始先作個測試用的,晚點先用麵包板來組合一下.
麵包板組合好了,輸入電源端先使用可變電阻調整電壓值
剩下的就是程式開工了,大概兩天就可以有個80%吧..
現在把程式大略寫好,再用右下端那排可變電阻作模擬電壓輸入,
結果顯示模式如下
忘了加背光,所以這是有背光另一個模擬顯示,
明天要去工地作工了,所以暫時先玩到這里,
剩下的等星期六時再來上燈泡負載和上電源供應器實測吧.

网友A:
+12V沒有輸出的話
整個電路就不會動作了

PG訊號加入偵測,功能會更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V沒有輸出的話
整個電路就不會動作了

PG訊號加入偵測,功能會更完整

謝謝建議.
電路要動作,那基本的供電是一個問題,
但是要使用外加電源會增加物件的附掛雜物變多
即然作單一電源供應器的測試用途,
當沒有動作時,自然要先從12V查起,
PG只是從POWER的一個邏輯輸出,從LM339之類的比較器
故只有單純邏輯HI-LOW判讀,最後會在端子輸入端再加一個電阻及LED便可
雖然還有3組輸入.
基本上應不用加入作電壓值顯示.

网友A:
電路的工作電壓來源
改用+5VSB,並一顆積那做保護
應該也是個不錯的方式

PG訊號加入偵測
個人想法是防呆&偷懶
看了一些維修實例
發現每顆電源的PG訊號,電壓位準都不太一樣
加入偵測,就可以不用再拿電錶測量了

這可是個"送禮自用兩相宜"的好東西
後續再依照實濟需求做改版
說不定還能量產販售的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路的工作電壓來源
改用+5VSB,並一顆積那做保護
應該也是個不錯的方式

PG訊號加入偵測
個人想法是防呆&偷懶
看了一些維修實例
發現每顆電源的PG訊號,電壓位準都不太一樣
加入偵測,就可以不用再拿電錶測量了

這可 ...

電路的工作電源如果使用+5VSB有考慮過,
但考慮到ADC的REF電壓的穩定性問題時,便在開始就排除掉使用+5VSB當來源
本來是考慮由+5VSB先經由升壓再作降壓來求得穩定電壓,
但後來覺得增加故障點,所以就排除掉了,
照理論上而言,PG是由LM339來的,
其實可以直接接入MCU,直接判讀邏輯準位.
是可以加入電壓偵測內,但總覺得對誤差是否有0.1V應該沒那麼講究.
暫時先把主結構完成,最後有需要再來加入還來得及,.
而這個玩具,其實完成品會花的比市售的還來的多,
單純個人玩具而已,可能一年只會用個幾次,.

网友:
......這兩人....已經開始在為電路的改良討論起來了.........

難道真的想要量產了嗎????..
我光是看那轉接座....該不會~~~~你自己洗的吧.......線路洗的真漂亮..
我想了解的是.....這個測試器的電流要如何判斷????

要是能實現我想要的功能....那我也會做一個來玩....
我之前再做那土炮測試器的時候~~~原本要加3個電子電流表頭上去的...
但無奈的~~~電子電流表頭..有分的種類過多.....當時沒買~~~所以也就沒有再多做考慮
直接先完成那一個土炮測試器....
(對岸看到我維修的那台電源供應器...現在都想要做一個...
現在那一篇文都是回文再問測試器怎摸做的..不過~~我不會給他們流程的..
簡單提示~~~讓他們自己去做~~~因為我也不想教他們..
那篇政治回文讓我很火大..還不刪除勒........現在只有利益關係我才會在那po文..)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還是不PO的好..............
前幾天對岸有一位網友問我CPU供電問題,由於自己了解不多,也怕自己的錯誤觀念誤導人加,而且那邊資料豐富,跟他說,自己找看看,有問題再來討論.....不過他也很客氣,我也跟他說我來自哪裡。

您那篇電源供應器維修也貼過去了?那他們都看到測試治具了......對岸維修人員非常的多,但平均水準,在台灣比起來,有稍微劣了些(雖然我自己也很劣),還是有不少高手,常看他們的討論串.....常看到的......都是「橋壞了!」、「加焊橋了」、「估計又是橋掛了」、「那些整合橋特別愛掛」....之類的,似乎沒有仔細去分析。

legion大那個電流測試.....在電阻上的電壓,利用不同電流,通過固定阻值的電阻,得到不同的電壓來做判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轉接座是自己洗的,
PCB那張PDF檔里還有早上LAY的日期,
至於電流怎麼判斷,負載前端不是有預設1歐姆電阻
嗯,在CH3和CH4一組,CH2和CH5一組,
中間變成一這1歐姆存在當負載啟動時,電壓差就跑出來了,
剩下的電流怎麼計算,不就跑出來了,.
有了電壓和電流,那功率不也是跑出來了.
至於當初你想要實現的功能是什麼,
其實之前你都沒有說,不知道是什麼樣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轉接座是自己洗的,
PCB那張PDF檔里還有早上LAY的日期,
至於電流怎麼判斷,負載前端不是有預設1歐姆電阻
嗯,在CH3和CH4一組,CH2和CH5一組,
中間變成一這1歐姆存在當負載啟動時,電壓差就跑出來了,
剩下的電流怎麼計算, ...

喔喔~~~~~原來是我沒說你不知道阿......
那我現在說~~~~~就是我要在拉一組線出來~~~可以接主機板....
這樣就可以知道主機板在這3種電壓之下~~~吃了多少電流~~~
以方便維修主機板的另外一種判斷...就跟在修筆電一樣~~~~看電流
而~~要這樣做~~~~就必須把同電位的線都把他接起來~~~另外再把線拉出來~~可以接到主機板
另外還可以在拉出一組5V根12V的接頭~~裝到硬碟或是光碟~~~運作的時候也可以看出電流~~~~~~
這樣不是更方便簡修嗎????

另外~~~這線路圖完成之後..如果你要提供韌體給版內的網友~~~那我建議你~~~最好不要公開....
以免被不肖廠商拿去量產了......畢竟這是你設計的~~版權是你的

襪靠~~~~~我才剛回覆完....你就把東西做出來了...還拍照了....不愧是做設計的....好快阿.....真專業...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是不行,結構和現在的主結構並沒有差很多,
還有三組輸入端,要達成並不是難事,
但中間有一個盲點,
主機板在動作時,各種電壓值的變化為何,
主機板在動作時,各種電壓的使用電流值範圍為何,
因為要有這兩種數據才能來決定作取樣的阻值要放多少才合適
即不會干擾主機板動作也不會造成無法取樣,
至於上列兩項數值還沒想過,所以先等POWER部份OK時
再來加入吧,
程式我並沒有在意,單純只是為了好玩才寫的,
到最後大概也會保留,有認識有需要的再向我要吧,
不過,還得等完成時再來想這個問題吧,
現在想還早了一點.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了你的分析~~~是使用電壓差來判讀....這樣不會誤判嗎????
等你先把基本的做出來測試了之後再改良好了~~~~~
我看主機板~~至少要能檢測到5A的電流........
若能檢測到10A那最好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如果是要另外掛到主機板上看電壓、電流,小弟我會另外再做一個工具,買個電壓表、電流表,自己都出來囉!電壓表可以買一個就好了,用波段開關來切換。
電流部分就需要3.3V、5V、12V這三個較重要的。其他的可以偷懶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要另外掛到主機板上看電壓、電流,小弟我會另外再做一個工具,買個電壓表、電流表,自己都出來囉!電壓表可以買一個就好了,用波段開關來切換。
電流部分就需要3.3V、5V、12V這三個較重要的。其他的可以偷懶不用。 ...

這樣做出來的測試器太大了~~~~一個龐然大物在那邊.....反而不會想去用它......

网友:
挖 ~看到麵包板的 `超棒的 ~....~~~以前唸書 麵包板也沒差過這樣多零件 ~哈哈 ~..
加油歐~

网友E:
回复 网友G:

真的會很龐大.........................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改legion大的電路囉!負載不用燈泡了,改個開關,加外掛,就可以測了,但實際應用上,會看電流的時候,大多也已經使用可調式電源供應器再檢修了,power本身的電流承載力,也已經經過假負載考驗過了,想了一下,覺得是畫蛇添足囉!

网友:
高手!  厲害! 謝謝分享!
期待完成品的發文測試分享!

网友:
雖然我沒在修東西...
但我看了就很想要....
真厲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真的會很龐大.........................
如果要這樣做的話,改legion大的電路囉!負載不用燈泡了,改個開關,加外掛,就可以測了,但實際應用上,會看電流的時候,大多也已經使用可調式電源供應器再檢修了,power本身的電流承 ...

我本來要買阿Ben之前PO的這表頭來改的~~~~~~
這是電壓表頭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63e5b781c120087.htm
這個是電流表頭....比電壓表頭貴阿.....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3c22eaf1006cb0f.htm

网友:
如果要作專業又量大的維修,有完整的專用工具是會比較方便,
繼續努力下去,可能可以達到power廠的專業測試設備的水準.加油!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想到的是指針表頭.......不知道會不會比這個還大。
如果是指針式的,不知道會不會比較便宜(沒買過。),也不知道有沒有承受的那麼高電流的表頭?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不管是那種電流表,
類比指針型的都是由電流通過線圈來動作,範圍不同分流不同
數位型的都是最後作電壓取樣,範圍不同分壓不同.
只是取樣節點和模式不同精確度不同而已
所以除非是自動切換,否則大都會限定在一定的量測範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管是那種電流表,
類比指針型的都是由電流通過線圈來動作,範圍不同分流不同
數位型的都是最後作電壓取樣,範圍不同分壓不同.
只是取樣節點和模式不同精確度不同而已
所以除非是自動切換,否則大都會限定在一定的量測 ...

我再找時間看看~~~主機板最大電流可能達到幾A在給你最高上限的安培數~~~~
這樣因該就可以做出電流的測試吧....
不過~~依照我看~~~至少要能測定到8A~~~~~~或10A~~~

楼主:
回复 网友J:

電流的偵測範圍其實就如同電表的手動量程一樣,
所以才會希望有範圍限制,
程式寫了不少了,大概模型都出來了,
剩個功率計算時因相乘產生出的16BIT資料怎麼轉成4位數BCD碼.
晚上晚一點時再來PO出用可變電阻當輸入電壓時的模擬情形,
看現在能否把進度大量推進.至少把程式先作到90%.
因為接下來忙起來時進度其實就會變慢的,
另外題外話
你下面那個冷氣保養問題,
快開始用冷氣了,家里大人指示,要把冷氣叫人來取回去保養,
每次都是要收3000,一般這是不是在搶人啊.

网友:
電流感應器
根據資料顯示,可偵測DC~100KHz,+5V單電源輸入
這顆是從直流碳刷馬達驅動器上拆下來的
功能未測試,不過這顆應該是不容易故障的
legion如有需要追加電流偵測功能的話,發個PM給我

83.81 KB, 下載次數: 92

119.1 KB, 下載次數: 81

楼主:
回复 网友K:

那個是使用霍爾元件來作感應的,
手上也有幾棵霍爾IC,一棵大概150左右吧,
外面也有賣模組型的大概都在400以上.
其實自己繞線圈或是用鐵粉蕊加霍爾IC都能用,
只是後端還要加上一些東西,電路會複雜化.
因為覺得測試電流的數值單位其實很大了
所以才沒將它考慮入內.
其實結構都是下面這幾類的基礎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電流的偵測範圍其實就如同電表的手動量程一樣,
所以才會希望有範圍限制,
程式寫了不少了,大概模型都出來了,
剩個功率計算時因相乘產生出的16BIT資料怎麼轉成4位數BCD碼.
晚上晚一點時再來PO出用可變電阻當輸入電壓時 ...

分離式冷氣一台保養公定價格2500元以上(看大小台~~~越大越貴)........
我明天會去拆一台窗型的回來保養(公定價在1500元以上..)~~~~
當然~~~要看保養的程度~~~~夠細心的話~~~~費用單然會越貴....

网友:
這樣測試只能量 電壓 以及固定電流,,使用霍爾ic 來量測 也是ok

1.Check AC power
2.Check Voltage
3.Check Current

慢慢切換到不同電流,,因為在不同電流下,會有不同變化,再去check 電壓

如果要做到量產測試,,還需要改善很多,,因為目前假設power 都是Pass ,,如果有輸出5v  但是實際短路到12v

那麼輸出就是12v ,,要如何快速判斷那一組電壓出了問題,,...等等 想一想應該不難設計~

可以配合一些測試項目

楼主:
回复 网友L:

量產測試????沒想過這種問題,
其實只是一個玩玩的玩具而已,.
實質上只是想像成多組電表及電流表同時動作而已,
當最後加上負載時,就等同在對電源供應器作測試了.

网友:
legion2大好強喔
看起來可以改造成自制電源應器的顯示部分喔~

网友A:
寫程式
從20年前想到現在
還是停留在想的階段

网友:
回复 网友M:

還沒有玩過LCD.......
用LCD還是比較小,我只會用一堆七段,還會把自已搞得團團轉。

楼主:
當顯示的資訊很少時,例如只有幾位數,
那七段顯示便是字又大又亮又爽,
但是內容物資訊一旦變多時,
那使用LCD或是TFT才是唯一的方式,
多玩幾次你就會發現LCD又簡單又容易上手,
不過我喜歡的是VFD那個FU的感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寫程式
從20年前想到現在
還是停留在想的階段

哈哈~~跟我一樣耶~~~~不過當時我有進步...
因為我把組合語言學會了~~~但就是沒機會玩......
主要還是~~~程式與電路的相配合~~~太難控制了...除非常常在玩...
不然~~要達到legion的水準.....很難......

网友:
@ 熱賣 LCD數位存儲示波器(ATmega64 AVR開發實驗板) 成品 LCD示波器 ATmega64 示波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1104415728
很有吸引力的一個產品
不知legion大有沒興趣試玩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099086010  <==這個更棒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顯示的資訊很少時,例如只有幾位數,
那七段顯示便是字又大又亮又爽,
但是內容物資訊一旦變多時,
那使用LCD或是TFT才是唯一的方式,
多玩幾次你就會發現LCD又簡單又容易上手,
不過我喜歡的是VFD那個FU的感覺, ...

哇!!!剛剛發現....恭喜legion兄升級....

之前參加團購『CD-ROM控制器』...就有VFD..這個套件裝起來試一次OK後,就進抽屜,再也沒拿出來過了...
http://samfu.miroko.tw/CD-ROM_Controller.htm

网友:
回复 网友N:

哈哈~~~~雄爸手腳真快啊~~~~
馬上就來誘惑legion大

你應該是想叫他也設計一個吧n_118|

网友:
.........現在是什麼情形阿~~~~
不過那顆示波器用的IC對岸有在賣...
只是~~~要自己畫線路~~~麻煩阿~~~~
可測試頻率也太低了

楼主:
其實很久以前就一直在看下面這個站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 ... o=1&bbs_id=3051

從第一版本單色出來到現在雙通道彩色版,
100M和深度也都還不錯,
即使是第二版也大概在900RMB以內
不過這些東西都是學生時期和標準上班族才玩的起的玩具了,
一個人要玩的話必需要花相當長的時間和心力在上頭,
現在套句阿六的話,為了養家活口,都是到工地去打工的一個打工仔了
已經沒辦法那樣子去玩了,
以前在386時代還在辦公室坐著上班的那幾年時,
就花了快半年空閒用電腦當主體作了一個儲存式示波器的電路
結果上限值也只能跑到5M的取樣,
最後還是跑去買了台儲存式示波器.
但和現在市售的東西比起來,
只要幾千就能買到現品,買現成的比較實際一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當初在音樂大廳時的團購看到時就已經結束了,
在那個時侯自己也才剛從新再拿起烙鐵和整理好自己的桌子
重新整理有5年沒碰過的桌子和電路及工具,
沒想到第一件事就是示波器壞掉, 哎,,才5年沒開而已,,,,
後來一直找也一直買不到那個VFD
所以就用一般LCD也作了那個CDROM-PLAY
所以找了一台報癈的CDPLAY拔下上面的VFD想找個有空時重新組合來用,,,
大概是小時侯人生的第一台計算機是VFD顯示中的毒吧..

剛才把麵包板上的東西準備移植到萬用板上.
明天要去作工了,剩下的要等星期六才有空開始測試和調整修改電路數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當初在音樂大廳時的團購看到時就已經結束了,
在那個時侯自己也才剛從新再拿起烙鐵和整理好自己的桌子
重新整理有5年沒碰過的桌子和電路及工具,
沒想到第一件事就是示波器壞掉, 哎,,才5年沒開而已,,,,
後來一 ...

其實我前一陣子早就發現你是音樂大廳的會員囉...

這個VFD這麼難找喔...
在團購的那期間,感覺這VFD很氾濫、很好找...

當時本來還想多買一個VFD備用,
就是看到人人在談VFD,不少人有多買,
於是就打消多買備份的心態(想說日後2手區可能有人會出售)....

這東西,我只有上過一次電測試OK後就沒在用了...
有時打開抽屜看到...還覺得佔空間

楼主:
回复 网友N:

難怪一直看了有點眼熟,又說不出來那里奇怪
原來他是使用下面這個作原始來源,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04024209408
再自己更改局部模式和去除不用的電路,這就能當學校畢業專題還能拿出來賣了,
不過手持式示波器國外和大陸都有很多人在玩
不外大都是在AVR+FIFO+AD上在下手來決定好壞,
如果熊爸爸有興趣的話,
核心部份我來作,但在AD和前端輸入部份熊爸爸你來插一腳好了,
不然現在這種東西沒人一個人在硬幹的.

楼主:
其實我前一陣子早就發現你是音樂大廳的會員囉...

這個VFD這麼難找喔...
在團購的那期間,感覺這VFD很氾濫、很好找...

當時本來還想多買一個VFD備用,
就是看到人人在談VFD,不少人有多買,
於是就打消多買備份的心態 ...

其實大陸應該還不難買,但是台灣就沒人在賣了,
現在很多TFT都很便宜了,所以很多人都改用TFT還有帶觸碰功能,
只是有在玩音響類的人都很難扺擋由VFD發出來那道冷冷的光吧..

楼主:
今晚把麵包板的東西重作一個到萬用板上
明天再來作實物測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P:

legion大,可以請教您是用洗板子的還是手工焊的呢?
我都會執著於0跳線的佈線,常常為了不跳線,都先在空白紙上layout,電路一大,花的時間更長。
如果採模組化,就稍微輕鬆些了。

楼主:
回复 网友Q:

一般在作東西時的程序大都會是
1.麵包板試作(一些小型或是模組化電路)
2.使用萬用板焊接試作,檢查動作是否正常,及電路是否需要修改
3.當硬體定稿時,使用CAD類軟體去LAYOUT,這樣眼睛才不會瞎掉
  而且修改時才方便,至少跳不跳線能自己方便控制.
4.進入洗板試作.

网友:
回复 网友R:

每次在萬用板作電路時,都想要不跳線,真的好累啊!(讀高職時,每次實習課,只要有要焊萬用板,老師都要求盡量不跳線;跟當選手的學弟學習時,他也常要求。)
結果到現在,養成那種想不跳線的習慣,不過還CAD PCB layout時,電腦幫我們調整還是比較輕鬆。

楼主:
回复 网友S:

在萬用板上要不跳線的話,在線性電路時還OK
但在純邏輯電路時,一般就不太可能了,
尤其是當電路變大時,都有幾百條線在上頭跑
想不跳線,那是不可能的任務了,
另今天大概測試完了,等晚一點再PO上照片
開版也太長了,就再另開一版來PO了,

网友:
挖~~~~~   :on_034| :on_034| :on_034|
我的眼睛~~~~~~閃閃發光了~~~~~~~~~~~~~~~
這治具~~~~~ 一等一的讚阿~~~~~~~
有電壓~~~有電流...還可以看瓦數~~~把LCD面板排的滿滿的~~~~~
完全~~~沒有浪費調任何一個空間.....

网友:
回复 网友T:

確實如此,一堆匯流排跑來跑去,光拉線整個人就崩潰了!而且還發現,信號干擾的情形也很容易出現(之前做七段掃描,兩條線之間的焊油沒洗乾淨,一頻率掃描下去,明明要量5變成亮6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