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風槍」偶滴機絲頭

楼主(2010-04-12):
我終於有熱風槍了~~~~~~~好高興哦~~~準備開始練功了。

看了版上的各位討論之後,決定考慮不要烙鐵且選擇耐用的膜振式。
請問左中有一個鈕,上寫著[real temp],是什麼意思?
還有,那個大大的on/off開關只有在控制出不出熱嗎?

謝謝~~~

网友:
沒用過這款的  一顆是電源 ~一顆是溫度 一顆是風力
紅色的 我就不懂囉 ~
~ 恭喜 有了 風槍 可以開始 殺很大囉 ~

网友:
應該是目前溫度(壓下去)

网友:
忘了說,紅色那顆........應該是目前溫度(壓下去)

网友:
我記得好像是校正用的
好像後面還可以接的控制器用腳踩得去控制on/off

网友:
好像是檢測目前溫度...

例如當你調400度,按下紅色按鈕卻出現380度就表示溫度還不夠加溫中...

网友:
看英文是"實際溫度"的意思

网友:
是實際溫度,我有買一台一樣的

网友:
那個大大的on/off開關是電源開關,AIR旋鈕控制風量、另一個調整溫度。

楼主:
謝謝各位說明。

我使用的時候有發現一個現象,不知道是否正常。

就是例如我設定400度。正常時紅燈間歇性閃一閃。
但有時候溫度會從400一直掉,掉到126(按real temp)就會再加熱到400度。
覺得有點怪怪的??
這正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