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PFC

楼主(2010-04-12):
什麼是 PFC ? 主動式 PFC 與被動式 PFC 的差異
PFC中文為功率因素調整(Power Factor Correct)的縮寫‧電子、電腦系統所用的電源裝置通常使用110V/220V交流電,但由於其整流器非線性的特性,使輸入電壓不穩定,會造成電器設備損壞,電能效率降低及能源浪費.簡單來說PFC有能源環保的意識,就是提高電能轉換效率,減低對公眾供電網路及設備的危害.
一般來說電力電子設備在未加上功率因素校正(Power Factor Correction, PFC)電路下,其功率因素(Power Factor,PF)值約0.5,越低的PF值就表示能源的使用效率越差.以台電為例,其必須提供除實際消耗掉之外的50%能源,其結果導致必須興建更多的發電廠及週邊基礎設施.交換式電源供應器PFC電路的運作原理是調整市電輸入的電流波型,將其調整到盡可能與直流電壓波型一致.目前市面上有PFC的電源產品有兩種,一種為被動式(Passive)PFC,另外一種為主動式(Active)PFC.被動式PFC通常由電感及電容所組成的,其PFC值約0.7~0.8,主動式PFC由主動元件及包含控制IC所組成,其PF值可達0.99,且其可提供90~264Vac全域性的工作電壓.

楼主:
一般來講電源板內只有PFCV線路.PWN.和MOS FET線路所構成.(一次測)
二次測為整流(AC轉換為DC).OP 比較器(迴路保護裝置)

PFC是比較陌生的線路.(CRT沒有用到的裝置)他是校能增強的一組線路
主機板的SBY電壓(5V或12V).當POWER   ON的時候.打開光耦合.讓他啟動PFC
電壓為180V-420V都有.也一起啟動24V(5V.12V).電源板維修必須了解PFC是何種東西

网友(2010-07-05):
謝謝詳細的解說,稍微了解 PFC的作用了

网友:
另外說一件事。
家用電錶是"瓦特"錶。
所以也沒有"功率因素"的問題。
就算功率因素只有20%,你也沒多繳錢。

但是,但是,注意了喔,我說但是了喔。
如果是大樓的公電,那就有功率因素的考量。
所以大樓的公電,要接的日光燈等等,就要考量功因了。

网友(2010-11-20):
謝謝分享,讓我對PFC有了初步了解。

网友(2011-01-21):
謝謝分享,讓我對PFC有了初步了解

网友(2011-02-26):
初學者~~學習中~~謝謝cody的解說~~讓我了解電源標示的一些專有名詞~^^

网友:
更清楚的說是電壓和電流的波形
有某個相位角度的偏移
而 PFC 就是儘量將這個角度拉成偏移等於零度

我們一般常將家用 AC 110 的正旋波 用電壓圖畫出來
而一個正旋波 是 360 度
如果你將電流正旋波圖畫在橫軸右邊一些些
那麼這就表示了 電流落後電壓一個角度

PFC 就是要修正這個偏移量

网友(2011-06-04):
稍微了解 PFC的作用了.如果有更詳細線路圖講解不知有都好.期待大大的續集~~真是感謝cody

网友(2011-07-25):
原來如此jackli 大大說的簡單又明瞭

网友:
講到功率因素調整,就要從"電力品質"談起
如果有精密的示波器,有可能發現雖然猛一看有正弦波的波形,但放大仔細看卻發現波形不是那麼完美,是由細微的漣波連成
於是訐譙台電供電品質差,台電則說是用戶端的負載影響了供電品質
所以一般供電給工業用戶,台電一定會要求功率因素
太差要罰錢,太好會給一點點獎勵金
通常這是因為太多電感性負載造成,改善之道就是增加一些電容性負載

偶的廠務班上課心得,請各位大大糾正或補充數據